WKM,出现黄闪,无法定位,

楼主(2011-12-10):
WKM GPS模式下,每次起飞的时候都是没人一个红灯的起飞的,没有出现黄灯的时候,GPS定位很准.一但出现电源一级黄灯报警的时候,就无法定位,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的,你们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吗?是不是WKM本身的问题.我的固件是4.2的,还有飞了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刚上天,先是三个红加紫,闪了5秒左右,就出现在,白灯两下,紫的三下,拔电重上电,又好了,NND  WKM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诡异啊!!必须反映给DJI啊

网友:
最近 诸多问题啊 现在已停飞 在观望啊  建议LZ也停飞吧

网友:
一切正常的飘过~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问题!!!第2块电池 红灯三下+兰灯一下,不是没找到卫星吗?!!!
第一块电池 飞的时候,如果不电压报警就能飞得好,那楼主得看下,你的电源一级黄灯报警设置得是不是过低了。

网友:
蓝色灯是失控状态

网友:
大疆公司要引起重视,到底是何原因?温度或者其他的?总得有相关的解释吧,不能老说不关飞控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WKM GPS模式下,每次起飞的时候都是没人一个红灯的起飞的,没有出现黄灯的时候,GPS定位很准.一但出现电源一级黄灯报警的时候,就无法定位,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的,你们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吗?是不是WKM本身的问题 ...

电源报警,就有可能存在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不给力了,漂或者抖都可能会每次都出现的,是因果关系,因为电量不足,所以飞机不稳;蓝灯闪动是失控情况。红灯闪是GPS信号强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错是紫灯而非兰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怀疑是PMU有问题,我要怎么和DJI的人处理

网友:
您可以试试单独用UBEC供电,不使用电源模块的飞机表现,同时提醒仔细确认调参软件中关于电压保护的设置,如线损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