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飘飘机,用的材料大家比较少用过。(已加起飞视频)

楼主(2011-12-10):
从单位搞到大块的珍珠棉,感觉非常轻而强度还可以。正好手头有个滑翔机翼,1.1米,于是切割一下做成飘飘滑翔机,暂时做三通,等飞成功后再开副翼。

大块珍珠棉贴上图纸,然后用热切割

切好的机身,厚度很厚,再从中一分为二,可做出两个。

舵机,粘木板安装电机,用螺丝刀烧一下轻松烫出穿线孔。

同样珍珠面做的方向舵

假组一下

机翼底面加了航行灯,左红右绿。

网友:
呵呵,以前我做过的,炸不坏的,就是材料比较软,空中容易变形。

网友:
看起来 头轻~

网友:
后推的,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
赞同藤椅的说法,我也做过,就是太软了

网友:
珍珠棉,我这里好多

网友:
用炭纤管补强就不会软了。

陈伯

网友:
珍珠棉做机身还可以,做尾翼太软,用碳纤加强还不如用KT板。

网友:
机翼什么材料啊?

楼主:
机翼是买的成品,内芯是KT,外面蒙皮;主要强度由蒙皮和内埋的碳管提供。
照片是热切割出来的剖面图。

楼主:
一楼上了视频。欢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