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车床直流电机的修复。

楼主(2011-12-10):
本来已经有了自制车床,但是心里总想试试厂家制造的微型车性能到底如何,在二手交易版上看几个月前有一台“2k4”车床没人问津,联系了“ygh”结果床还在,决定买下,车床到手近二十天了,车床电机是烧坏的,由于比较忙所以原来打算找人修理,但是没人肯修,一般看了就摇头。这两天有空决定把烧毁的电机修复。在这里多谢ygh,还有3A朋友,他给了我关于2k4问题的很多指点,在此很感谢他。
这个电机转子是12个嵌线槽,24个换向片,当时打开电机时蒙了,因为我只是修理过嵌线槽与换向片数相同的电机,换向片数多于嵌线槽的线组引线怎么接?难道是双线并绕的?后来仔细查看原来接线,发现每个换向片上只有单线作“又”字形接上,如果是双线并绕各自接到换向片上的话,那么两组线就无法连通在一起。后来细心一下原来绕组最后一组的绕法发,其中一根引线被上面绕线压着的,由此判断是单线分组绕的,即先绕组,然后把引线退后接到另一个换向片上,再在同嵌线槽内绕同样圈数成为另一引线绕组,这样12槽的引线就成为24根引线。原来线径用卡尺量是0。37mm,当时没有考虑残留绝缘漆,现在看来大概是0。3---0。33mm左右,每槽一共是86圈(每组43圈),是普通的漆包线,并不是高温绝缘漆包线,因为用火轻轻一烧线就起火了。现在我用的是线径0。38mm高温漆包线,绕组比原来的饱满。由于本人不会画标准绕线图,只会画草图。
接线图如下:(A1、B!为线头,A2、B2为线尾)

绕好的转子先用红外线灯泡烘10多20分钟,感觉有点烫手后上绝漆,然后再烘干。

那些环氧树脂片是原来拆出来的,长短不一,可见应该是山寨厂家做的。

安装上去开机半个小时升温不高,只感到有点点温暖。

网友:
请问这样重绕线圈后需要做动平衡吗?

网友:
绕得挺规整,手艺不错。

转子线圈重绕后动平衡不好找。

网友:
标题

换向器绕组接点是怎样处理的.原厂的都是压接.重绕的话怎样接才可靠

网友:
我的也是前两年折腾烧了,也是用粗点的高温线绕的,一百多让专修电机的干

网友:
转子烧了吗?厉害呀!应该多发些过程的图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已经有了自制车床,但是心里总想试试厂家制造的微型车性能到底如何,在二手交易版上看几个月前有一台“2k4”车床没人问津,联系了“ygh”结果床还在,决定买下,车床到手近二十天了,车床电机是烧坏的,由于比较 ...
低速时自身的风扇散热不好,我移出外面直接皮带驱动,动力损失少,噪音也小,还有位置加个风扇直吹,现在想让他热都难,低速车个大盘也容易

网友:
标题

我是外行.试想这个用洗衣机的电机外加一个可控硅调速行吗

网友:
请问LZ 这电动机功率多少 ,转速多少?

网友:
平衡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机原来也没有做平衡调整,凡是有做平衡调整的一般都有在转子铁芯上钻孔,这个没有,也许是因为不是高速电机所以没有做平衡调整,又或许是山寨的根本没有考虑做严格平衡调整。

楼主:
因为原来也没有做平衡调整,不过看上绕组还是很均衡,不是高速电机所以基本上还是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原来也没有做平衡调整,不过看上绕组还是很均衡,不是高速电机所以基本上还是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线径太小所以没有用碰焊,是靠紧压接触的,也因为是高压电机,有接触不良时会产生电弧,从而自动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实在的如果有人帮忙修理,120元以内我还是愿意给他修,成本花了30多块钱,绕线的时候手指很痛。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称不上什么高手,大家共同学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绕组内部已经发黑了。绕线时一方面要把线排好,一方面心里还要记住绕了多少圈,所以就没有拍绕线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机以后发现速度很高,要是把速度调到最高,速肯定远超过2500转,速度很吓人,不知道原来使用者有没有改动过调速板,根他说是换了可控硅,如果调速板没有太大改动,估价原来电机数据很有可能是110伏的(我拿到时电机招牌纸被撕掉了,没有任何数据)。
我自己做的那台车床已经把电机通风口用厚纸皮封住(为了减少噪音),36伏的用25伏供电工作很几个小时也只是微温而已。
以后我也打算改为外加皮带轮,现在这个噪音实在可怕。你这个改动,车丝和自动进刀好象都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可以,只要最高转速达到要求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拿到时电机数额招牌纸被撕掉了(可能是厂家故意撕掉的,估计上一手使用者不会撕),按理说转速应该是在2500----3000转左右,因为床头箱很小,减速比不可能做大。电机功率是400W。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业余DIY修理电机只能靠绕线时目测,尽可能将绕线排整齐,速度不是很高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以后发现速度很高,要是把速度调到最高,速肯定远超过2500转,速度很吓人,不知道原来使用者有没有改动过调速板,根他说是换了可控硅,如果调速板没有太大改动,估价原来电机数据很有可能是110伏的(我拿到时电机 ...

这些床以前是出口的,有110v和220v,厂家装错电机或者贴错标牌都有可能 ,但电机转速应该超过6000转才对,因为电机到变速箱的同步带轮作了约3:1的减速,还有变速箱也是减速的,标牌的参数是主轴转速50---1250,和100--2500吧 ,推算出电机的转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以后发现速度很高,要是把速度调到最高,速肯定远超过2500转,速度很吓人,不知道原来使用者有没有改动过调速板,根他说是换了可控硅,如果调速板没有太大改动,估价原来电机数据很有可能是110伏的(我拿到时电机 ...
如果把皮带轮往外延伸几厘米就不会挡住自动走刀齿轮了,我没氩弧焊,不敢焊主轴后面那个管,现在只能直接拧在主轴后那短管上,之前车丝和自动走刀我也极少用

楼主:
主轴后面是否可以减少一个压紧螺母,在皮带上车丝,入轴部分只留5、6mm厚,让皮带轮往后延伸,最后面只上一个压紧螺母,这样就可以保留自动走刀等功能,不过这个自动进刀好象不太好用,速度太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后面是否可以减少一个压紧螺母,在皮带上车丝,入轴部分只留5、6mm厚,让皮带轮往后延伸,最后面只上一个压紧螺母,这样就可以保留自动走刀等功能,不过这个自动进刀好象不太好用,速度太快了。
应该可以,皮带轮车丝还得拿去外面让人加工,太麻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你说错了,这个电机是做过动平衡的,因为我不会使用把转速调的太高了调解动平衡的橡皮胶被离心力甩掉了,有一点你说的不错这不是个合格的马达。顺便说一声这小床能找到一个会伺候它的新主人算它有一个好的归宿。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到时电机数额招牌纸被撕掉了(可能是厂家故意撕掉的,估计上一手使用者不会撕),按理说转速应该是在2500----3000转左右,因为床头箱很小,减速比不可能做大。电机功率是400W。

网友:
标题

这电机确实有点山寨,全新的就没有标牌。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哦,谢谢你的说明,因为一般做动平衡的都是直接在转子铁芯上钻孔,很小采用付加件。
刚才用220伏转110伏变压器试了,转速等完全符合设计参数,调到最高速度是2500转,出厂时很可能是装错电机,否则不会把平衡胶甩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你的说明,因为一般做动平衡的都是直接在转子铁芯上钻孔,很小采用付加件。
刚才用220伏转110伏变压器试了,转速等完全符合设计参数,调到最高速度是2500转,出厂时很可能是装错电机,否则不会把平衡胶甩掉 ...

调速器的可控硅和肖特基二极管都换的是进口的,其它的电路结构没改。电路我不是很精通,但是简单修修还可以,因为我是修理工出身。
以后多联系吧,,我没淘宝你就汇款了。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网友:
没必要那么麻烦~~

这个电机在淘宝上有一家 才200元。买个多好 也是400w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调速器的可控硅和肖特基二极管都换的是进口的,其它的电路结构没改。电路我不是很精通,但是简单修修还可以,因为我是修理工出身。
以后多联系吧,,我没淘宝你就汇款了。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可控硅应该是2个BT151并联的,查参数好像每个管子的电流是十几安,我将调速输出引出一组给我那个钻铣床上1000w的电机用呢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牛啊

网友:
缠这种电机,,可是细致活..................在槽口位置多加点漆,,,减少震动,防止绝缘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先查看你所发的帖子,从帖子中可以看出你是个搞技术的人,真正搞技术的一般不会骗人,另外也因为本人学习《易经》有近廿年,对于预测对方是否诚信其准确性还是很高的,所以我很信任你,在此你对不嫌麻烦帮我运送表示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支持!共同学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可是我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确实要很细心才行,特别是绕线时要排例比较好。先烘热转子绝缘漆在高温下很容易透露到绕线中,等漆稍干了再上第二次绝缘漆,这样绝缘强度和机械强度会较高。

网友:
本人是专业电机修理人员.开10多年修理部.尤其对直流电机有独有技术.(有整流子的直流电机)无刷直流基本上不坏.楼主的电机是双线并绕的.直流电机绝大部分毛病都是整流子的接线接触不良造成的.重绕后中性点的调整非常关键.调整不当的运行时碳刷下产生较大电火花严重影响使用.还造成很大的干扰.

楼主:
按理应该要双线并绕中心点才能达到平衡,但是这个电机原来肯定不是双线并绕的,前面说了,在最后绕组的尾端线头,其中有一根是被另一组线(有几十圈)压住的,如果是双线并绕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如果用双线并绕,接到换向片时是很困难,因为换向片宽度只有1mm多,要将同组线的线头线尾联接在换向片上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当时我拗开换向片时引线也只是单根线。现在我做的只能用准确的圈数来做中心点,阻值平衡就无法做到了,不过查看其电火花现象并不重。
另外为何电机会被撕掉(并非使用者撕的,原电机还残留着不干胶痕迹)?这个值得疑问,根上一使用者说是由于调得过于高速而损坏的,由此判断这是110伏电机。我拿到电机时用万用表测量两线是不通的,打开碳刷发现其中一个不能自由进退,修复后测量有电阻,再用直流档量转动电机有电压输出,再接入48伏电机能转动,而且还有力,但是不久就很热,再测量每组换向片,其中有几组电阻值比其他的小了0,2欧,拆开绕组看里面的颜色全部发黑脱漆。

网友:
直流电机电枢绕组中流过的是交流电,,,,,换向器环火温升就会太快,,,,,,,,,

网友:
好像交流串励电机,,,,和直流永磁电机很类似...........

网友(2012-04-13):
我的电机今天也烧了

拆开看与楼主讲的一模一样!明天找修去,不知道能不能接修......有谁知道买新的在哪里吗?
还有:我在没接电机的条件下,测了电机接线端的电压,转速旋钮最低是70V,最高是不到200V,直流.就是不知道在有负荷时这个电压的范围.

楼主:
我看还是不要找人修了,买个二手的吧!虽然我自己修好了,但是感觉转速太快,现在我没有用此电机,在陶宝网买了一个一百元不到的电机(220伏3500转),重新钻两个螺孔直接换上去,很好用。如果找人修理收费恐怕不止一百元。

网友:
藏龙卧虎的神坛

网友:
省了米,学了知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先查看你所发的帖子,从帖子中可以看出你是个搞技术的人,真正搞技术的一般不会骗人,另外也因为本人学习《易经》有近廿年,对于预测对方是否诚信其准确性还是很高的,所以我很信任你,在此你对不嫌麻烦帮我运送表 ...

楼主帮我算算 我的2K4 啥时候有活干

楼主:
这里不是占卦算命之地哦!不过作为灌下水估计版主也不会太怪罪的。
《明夷》,暂时难看到光明,所以你的2k4暂时没有太多活干,要到国庆节以后才能有稍为多的活干。
好了下不为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还是不要找人修了,买个二手的吧!虽然我自己修好了,但是感觉转速太快,现在我没有用此电机,在陶宝网买了一个一百元不到的电机(220伏3500转),重新钻两个螺孔直接换上去,很好用。如果找人修理收费恐怕不止一 ...

有兴趣!请给链接.说说电机的功率,交直流,轴的直径?我在淘宝只搜到这个似乎能用:可以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在回复时已将连接发到你短消息中,打开论坛短消息就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回复时已将连接发到你短消息中,打开论坛短消息就可以看到。

谢谢!

网友:
直流电枢转子能自已修的人很少,楼主确实厉害。
其中直流带电枢的转子一般换了都是直接更换,就是因为动平衡问题,一般地方少见动平衡测试,因而不能正确调整动平衡,而直流带电枢的转子由于用在串并励中的较多,转速快,因而动平衡成为必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不是占卦算命之地哦!不过作为灌下水估计版主也不会太怪罪的。
《明夷》,暂时难看到光明,所以你的2k4暂时没有太多活干,要到国庆节以后才能有稍为多的活干。
好了下不为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以后发现速度很高,要是把速度调到最高,速肯定远超过2500转,速度很吓人,不知道原来使用者有没有改动过调速板,根他说是换了可控硅,如果调速板没有太大改动,估价原来电机数据很有可能是110伏的(我拿到时电机 ...

马达原来是有动平衡调整的,(粘的树脂胶)调速板的二级管和可控硅以还有电源线以换成进口的,其它电路没有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H:

修理后的马达重新做了动平衡,转起来几乎没有什么振动,不过我还是嫌它速度太高,现在改用220v、3500转的进口马达,很好用,升温很小。
这台车床,当时你没有仔细检查,自动进刀丝杆很紧,原因是由于靠近齿轮位置的那个轴承坐底部与轴承孔不垂直,要在靠齿那边缘上垫0。2mm垫片丝杆才能顺滑,第二,波箱里面的小轴轴承环了,是由于装配时两轴承不平行,转动时很吃力,所以噪音大,那个双联齿轮其中小齿轮中有一个齿环了一半。现在我已经全部改成钢齿轮,目前使用很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理后的马达重新做了动平衡,转起来几乎没有什么振动,不过我还是嫌它速度太高,现在改用220v、3500转的进口马达,很好用,升温很小。
这台车床,当时你没有仔细检查,自动进刀丝杆很紧,原因是由于靠近齿轮位置的 ...

高手啊,从电到机修全懂。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理后的马达重新做了动平衡,转起来几乎没有什么振动,不过我还是嫌它速度太高,现在改用220v、3500转的进口马达,很好用,升温很小。
这台车床,当时你没有仔细检查,自动进刀丝杆很紧,原因是由于靠近齿轮位置的 ...

买的马达已到货,明天取来安装.再次谢谢.很关注你讲的进刀丝杆紧的问题!请上图详细讲一下,我也想改动.我的齿轮已坏过一次了.还有是怎么改钢齿轮的?请人加工?在哪里能介绍吗?或是用何种齿轮替代呢?

楼主:
如果感觉用了自动进刀声音变得很大,那肯定是丝杆不顺滑,此时拆下一个齿轮,用手轻轻扭转一下丝杆就知道是否紧,如有需要明晚我再发图给你吧。
马达(换上的)要钻两个螺丝孔(攻6mm牙),我是用内六角螺丝,将其内六角部分几乎车平(象沉头螺丝),否则有可能阻碍固紧马达端盖螺丝。
另外我买的马达需要换轴承,原来的空载时很安静,但是有负载时噪声大。
双联齿轮是外加工的,花了115元。钢齿轮的确比原来塑料的噪声大一些,但也大不了多少,不过我个人感觉还是较噪(比我自制的),所以我会将它再改为皮带传动,已经想好方案了,仍然保留原来的齿轮箱盖,马达还是在原来的位置上,转速比大概维持原来状态,只是皮带轮要外露。尽可能争取在下个月中旬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