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问题两个

楼主(2011-12-11):
1、日字框有点虚位要紧不,副翼可以带着日子框动半毫米到一毫米

2、可以不可以把副翼去掉只装重锤,

网友:
标题

1:太大了就换日子框轴承.
2:换了可以飞起来.炸了可别拍我的砖

楼主:
是以副翼那根钢丝为运动路径动,和轴承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第一没多大问题,第二可以不装重锤只装副翼

网友:
径向松的加垫片或者把外框拆下将中间向内弯一点点

网友:
 1价格小垫片可以解决,2可以只装副翼,不装重锤,你如果不装副翼,后果自负!还有,新手,副翼和重锤都装吧!

网友:
不装副翼只装重锤的话记得多上点胶,当心射重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