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的陀螺仪用在固定翼滑翔机上要注意什么吗?可以用Y线接2个舵机吗?

楼主(2011-12-11):
如题

网友:
不要用锁尾模式。。。副翼 升降 尾舵 单舵机模式。。副翼双舵机估计只能Y线。。除非2个陀螺单独控制2个副翼舵机。。。但稳定性貌似不怎么好。。。没研究过。。

网友:
这已经不是啥新鲜事了,陀螺仪用在固定翼副翼上效果很不错的哦,亲
副翼一个舵机就直连,两个舵机就Y线,用普通模式,不要锁尾哦
最重要的一点,陀螺仪一定要非常牢固的固定在机舱内哦,松脱了你知道后果的

网友:
 如果两个陀螺参数不一样怎么办???

网友:
不用锁尾模式?我0704b就是锁尾模式用固上,红灯亮,不是么

网友:
锁定和飞锁定都要设一个开关.. 地面上使用飞锁定模式.. 上天后使用锁定模式.. 我都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