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工作室》新设计了一个8轴,欢迎抛砖,臭骂!!!

楼主(2011-12-11):
《创意工作室》新设计了一个8轴,为了承载更多东西,时间更长!抗风能力更加强。。

小孩子不小时候不读书,没什么知识,我想飞机越大,越稳,,我是使用15寸的螺旋桨,6个电池固定在每个电机的低下。。不知道这样好还是把电池放在中间好呢?
因为我感觉放在中间的话,电机竿需要承受更大的拉力,浆与浆之间的间隙只有34.6mm(是不是间隙越小越好呢?)
机架最长是1009。75mm。。看看这几图。。

这只是我第一各设计图。。

下一个浆是4轴,8电机,跟xa8样子一样,但是少做修改。。

网友:
平面图只能看出布局,拿出具体结构来才能评判

网友:
  我做个微8轴算了。。还能多负载些重量 哈哈

网友:
给楼主点建议
1,大尺寸动作会更匀称,这是对于手动控制来讲,对于飞控来讲要是运算速度度和精度足够,机架的灵活度飞控能接受那什么都不是问题。所以多轴的稳定度主要是飞控来完成的。
2,加大载重不单单是加大尺寸的问题。电机的功率布局相关附件需要配套。要是有足够功率,尺寸小载荷大抗风性可能会更好、特别是多旋翼定距桨飞行器、飞控会有更出色的表现。
3,机架的选用要是我更喜欢4轴8电机,四轴通过电子分配负载可以矫正任何姿态变化。结构还简单,对设备一直性要求还低。在同等负载下尺寸可以做的更小(机架主要预留足够的设备空间就可以)
4,重量的分配肯定是越接近中心点是越好,对控制设备可支配功率越完美。

以上由于没经过整理可能有表达不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热心的回答。。你说尺寸小载荷大会更佳狂风?不是尺寸越大,越抗风妈?好像飞机通常都是大飞机稳,小飞机震动大。

网友:
细节不够多

网友:
占个位置跟着围观

网友:
试做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创意工作室》新设计了一个8轴,为了承载更多东西,时间更长!抗风能力更加强。。

小孩子不小时候不读书,没什么知识,我想飞机越大,越稳,,我是使用15寸的螺旋桨,6个电池固定在每个电机的低下。。不知道这样 ...

要注意桨尖和桨尖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