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330机架MWC飞控的PID数参考,谢谢

楼主(2011-12-11):
开了自稳那个就斜着飞,满地窜,就和开卡丁车一样,不敢离地

网友A:
acc 没教研好吧。 起飞朝哪偏,就在这边垫高点重做acc教研

楼主:
软件里看平整的不久好了么
,我看都是平的呀

网友B:
起飞前有没有校准加速度啊,用遥控器,把level的P提高吧,还要注意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