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笔记本废旧电池改装天六II发射点

楼主(2011-12-11):
笔记本电池一年多不能用了  拆下来一看  里面有两节锂电的阳极部分已经锈蚀  用万用表测了电压  只有不到1V  于是把剩下的四节1860电池拆下来做成了天六II的发射电  用杜邦线做了充电线路和电池插头  充电时使用建议平衡充的2s充电口 一次可以充2节  当让也可以通过改变线路来一次冲多节  看图

锂电充电接线方式 图片来自网络

锂电充电接线方式  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
你这笔记本电池 是不是有点老了啊···

网友:
这应该是18650(直径18mm、长度65mm)型的,不是1860型的吧……
是锂离子电池,在缺少保护板的情况下使用比较危险,一定要注意电池正极的泄压孔是否畅通,以策安全!

网友:
这种电池适合用于LED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