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会导致舵机失控吗

楼主(2011-12-11):
如题

网友A:
表示观望。

网友B:
这个可能是有的,一般国外的品牌舵机都会标明适用的环境温度。

网友C:
一般不会有问题,至少南方没事.

网友D:
哈哈,楼主用的是日冠二次变频接收机,或其它国产接收?

网友E:
回复 楼主:
在零下10度,应该没事吧?我猜,没有遇到

网友F:
我遇到过一次,0度附近,65MG装固定翼上,控制副翼和方向,升降是两只9克。
结果就是经常抖舵,狂抖。我觉得是里面润滑脂变粘以后,配上固定翼舵面的惯性,正好跟舵机的控制回路犯冲。。。(迷信用语哈!反正是抖了,应该算是自动控制回路的振荡现象)。
编辑:飞机是新装的,舵机是崭新的,在室内20度室温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G:
我的蜗杆收放起落架,在家实验没问题,收放同步。到了外场,同步收起,但是放下时候,前轮先放下,右后轮再放下,左后轮放不下。最后迫降。拿回家以后马上测试,还是老样子,一小时后,又恢复正常,收放同步。拿去外场,又不行了。我觉得和温度有关系。山西太原。零下三四度吧

网友H:
天冷了时间长会导致手指失控。

网友:
齿轮润滑油的关系大吧~~
个人观点呵呵
冬天手动挡变速箱,冷车挂档还费劲呢。

网友I:
我在东北,零下10度左右也飞过,没问题 设备futaba 6ex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