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定翼副翼装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1-12-11):
请问固定翼副翼装
陀螺仪
,我的控是K6-x,固定翼模式没有感度选项,是不是要用控的直升机模式?

网友A:
单独一个通道输出感度。

网友B(2012-08-14):
不需要,直接找一个空闲的通道,把感动度线插到这个通道,然后在遥控设置这个通道的开关,可以是旋钮,可以是拨动开关

网友B:
可以联系我391246483,我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