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 电调!真垃圾!!!!!!!冒烟啊!

楼主(2011-12-11):
今天,出去飞,刚把50A的xxd插上,闻到一股弄弄的焦味!赶紧拔下电源!拆开密封的塑料!居然一个管子烧了!不知道问什么!还有,发现旁边的那个管子根本就没有焊接上去,一个脚悬空呢!这什么质量啊!再也不贪图便宜了!
还有,问下,旁边那个没有焊接上的管,可不可以换到烧掉的那个位置上?有图!!!!!!!!!!!!!

击穿的那个旁边的管,一个脚就没有焊接上

击穿的那个旁边的管,一个脚就没有焊接上

击穿的那个旁边的管,一个脚就没有焊接上

击穿的那个旁边的管,一个脚就没有焊接上

网友:
估计本来是并联输出的,一个脚没焊上(图片中看到是G极)后,造成负荷全在那个被烧毁的一个管子上。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果……

网友:
更换mos管,还是一个好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教高手!如何修理呢?

网友:
仔细检查,找出坏管,用06n03贴片场效应管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不会是控制部分导致的?

网友:
功率件烧了,换MOS,另外你说的一脚没焊,如果是MOS管的中间的那个脚,是正常的,它跟那个大的散热片是通的,那个大的散热部分焊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