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 电调!真垃圾!!!!!!!冒烟啊!

楼主(2011-12-11):
今天,出去飞,刚把50A的xxd插上,闻到一股弄弄的焦味!赶紧拔下电源!拆开密封的塑料!居然一个管子烧了!不知道问什么!还有,发现旁边的那个管子根本就没有焊接上去,一个脚悬空呢!这什么质量啊!再也不贪图便宜了!
还有,问下,旁边那个没有焊接上的管,可不可以换到烧掉的那个位置上?有图!!!!!!!!!!!!!

附件  (67.47 KB) 2011-12-11 14:14
击穿的那个旁边的管,一个脚就没有焊接上

(71.8 KB) 2011-12-11 14:14
击穿的那个旁边的管,一个脚就没有焊接上

网友:
正反极 插反了吧·~!

网友:
这个貌似看人品的- -

网友:
我的30A也冒烟了。

网友:
不过现在好盈的天行者电调20A的49,40A的59.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功能也比XXD强。以后不贪那几块钱便宜了。
XXD的以后再也不用了。

网友:
买便宜的也要碰运气哦 我的XXD50A就耐用

网友:
还没飞就冒烟,正负极插反了!

网友:
我用那XXD30A黑线的那种很好用呀,用了那么久也没事,不过不要太爆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保证肯定没有!每次接电源,我都会仔细看好...以后再也不买了!果断上好盈!

网友B:
xxD到是从来没有烧过,凤凰、好赢都烧过!

网友:
我和12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xxD到是从来没有烧过,凤凰、好赢都烧过!

看来真的得看人品啊~怎么我的就烧了呢~

网友:
标题

人品啊

网友:
肯定是输出的两根线短路啦。看看香蕉头的热缩管有没有破,我就因为输出的两根线碰到一起,烧了一个电调。

网友:
XXD的电调我烧了一堆了,再也不用了。

在电子论坛上看到DIY电调的说,XXD电机还是不错,电调太差了,MOS管都是拆机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还是好盈吧!

网友:
烧过XXD、DYS,都是炸机烧掉
现在好盈的近10个,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