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旋转方向对换

楼主(2011-12-11):
只把电位器的电源线对换一下,不就左右对换了吗?电机的两根线能不改吗?如果一开始电机方向错了,反正是通过反馈来调整位置的,又会调回去的。这样对不对?

网友:
不对!
既然你说出了专业的“反馈”一词,说明你也是学过电子的。那么,正反馈和负反馈的结果会一样吗?
除非:1、你的舵机齿轮组和反馈电位器是可以360度旋转的;2、舵机还得是超级慢速的舵机,才会出现舵臂摆动到设定的位置的结果,而且会是在转动180度以上后才到达设定点的。

网友:
电位器的电源线对换一下。也要把电机对换一下,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把电位器的电源线对换一下,不就左右对换了吗?电机的两根线能不改吗?如果一开始电机方向错了,反正是通过反馈来调整位置的,又会调回去的。这样对不对?

下图是一张模拟比例舵机的电路框图及相关电路的脉冲波形图:

简述其工作原理如下:
1、输入的控制信号与内部的单稳电路输出的信号,在脉宽比较器里进行对比。当两个信号等宽时(图中脉冲1所对应的A、B、C波形),后续电路、马达和相应的机械均不工作、运转(控制信号正极性、单稳输出负极性且脉宽相等时,相当于算式1+(-1)=0)。
2、当输入的控制信号大于单稳脉冲宽度时(图中脉冲2所对应的A、B、C波形),脉宽比较器输出正电压,后续电路及马达等部件开始正向工作,带动反馈电位器转动,电位器的阻值改变,单稳脉宽也跟着改变(增宽)。直至单稳脉宽等于控制信号的脉宽时,脉宽比较器才停止输出正电压(相当于算式2+(-1)=1和2+(-2)=0)。
3、当输入的控制信号小于单稳脉冲宽度时(图中脉冲3所对应的A、B、C波形),脉宽比较器输出负电压,后续电路及马达等部件开始反向工作。同理,单稳电路输出的脉宽将变窄。当两个脉宽再次相等时,马达停止转动(相当于算式0+(-1)=-1和0+0=0)
假设在2所述的状态下:马达得正电压时是顺时针转动,同时带动电位器也顺时针转动,电位器阻值增大,延时电路的脉宽增宽,最终正负脉宽平衡后马达停转,舵臂摆动并停顿在指定的位置。
那么:这个舵机和相应的部件构成的是一个闭合的负反馈电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若如你所述只调换电位器的引线、不调换马达引线。那样的话,情况会是这样的了:
还是假设在2的状态下:马达得正电压时是顺时针转动,同时带动电位器也顺时针转动。但这时因电位器已经掉换了引线,故电阻值将发生反向改变——变小了,于是单稳的输出脉宽也跟着变窄。这样的情况下,永远也不会出现控制信号脉宽等于单稳输出的脉宽了,马达就会一直处于顺时针转动……
那么:这个舵机和相应的部件就变成了一个闭合的正反馈电路,处于不正常工作状态。
结论:改变舵机动作方向,需要同时调换电位器的两根引线和马达的引线。

网友:
都要换.坛子里有很多相同的贴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这样利用电位器的值控制脉宽在与输入比较的啊,我还以为内部有逻辑控制转反了就换向呢,那数码舵机也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样利用电位器的值控制脉宽在与输入比较的啊,我还以为内部有逻辑控制转反了就换向呢,那数码舵机也这样吗?

所谓的数字(或数码)舵机,只是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比特率)后进行控制的,其控制基理还是一样的——组成闭合负反馈。
优点是精度更高、响应速度更快、一致性和稳定性也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信号超过最大值,比如2.5上限的给了3,舵机会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信号超过最大值,比如2.5上限的给了3,舵机会烧吗?

什么叫“控制信号”?
所谓的“控制信号”,通常情况下,它只是一个比较微弱的电压或电流“信号”而已。
在模型遥控系统中常以电压作为控制信号的,其幅值大都在5Vp-p(P-P表示峰-峰值)。且接收机内的解 码器件输出的控制信号,电流常常都不大于5mA,甚至为更低的1mA以下。
再说,舵机的电路中有一个叫“输入阻抗”匹配电阻,常见的阻值是1K~4.7K左右的。控制信号经过这个电阻后再送入一个叫“信号整形、放大”的缓冲器里,作相应的处理后给后驱动续电路工作……
附网上搜来的xxx牌舵机电路图一张,以供参考:

网友:
羡慕懂电子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2.5ms的信号达到上限,同时输出轴也转到了限位块,那给3ms信号的的时候,脉宽比较器还能比出差值,再次驱动电机转,但已达限位块了,这样舵机内部会有什么保护控制吗?还有收索舵机的控制信号一般也是0.5到2.5吗?如果是的话,那同样的范围要转多圈会不会太激进了?

网友B:
舵机不如LZ那么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不如LZ那么聪明。

LZ,你往左跑偏却往右修正,结果是啥?还有比这简单的问题吗 自己多动脑,不然会养成坏习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2.5ms的信号达到上限,同时输出轴也转到了限位块,那给3ms信号的的时候,脉宽比较器还能比出差值,再次驱动电机转,但已达限位块了,这样舵机内部会有什么保护控制吗?还有收索舵机的控制信号一般也是0.5到 ...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严格地说,一套合格的遥控器,其各通道输出的指令脉宽均在1~2.0mS(中间值为1.5mS),舵臂转动角度为标准值的100%范围的。当辅以D'R设定后,舵臂摆动幅度也在标准值的140%之内的。
也就是说,当辅以D'R后的控制信号,脉宽的变化范围在0.8~2.2mS之间。所以,超出这个范围的控制信号,就是非正常信号了!当然,通常情况下,即便超出了一些、但还在舵机允许的偏差范围内时,舵机是不会出现故障的,只不过会表现出舵臂行程过大的现象而已。

当送给舵机的控制信号已远远超出舵机所能接受的、非正常的脉宽范围后,由于机械结构上的原因,舵机臂(舵臂轴)就会被限位装置(一个凸起的限位块)卡住而不能继续转动,反馈电位器也就不能转动到与之对应的停止点时,舵机内部的马达就会始终处于得电状态,进而本该继续转动马达,也会因限位块的原因被堵转了。由于被堵转的马达,没了运转时的反电动势,就会使得流经马达的电流突增(正常运转时的电流大都在数百毫安之内的,堵转后电流会增大至数个安培)。又因,舵机内驱动马达的H桥电路,绝大部分是没有附加“过流检测”和“过流保护”电路的(可能高档的舵机有这类保护电路吧……。但再周全的保护电路也有出错的时候,一旦出错了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死舵”)。所以,这突增的电流就会造成:1、烧毁舵机马达的线圈;2、烧毁马达的H桥驱动电路;3、也或,可将马达和驱动电路同时烧毁;4、甚至烧毁舵机的供电器件或供电电路。

因为,上述的状态这是个极不正常的工作状态!
所以,在设计舵机控制电路时,就该严格地控制好输出脉宽的变化范围!
在应用的时候,更因该避免控制信号脉宽超出规定范围这样的情况出现!
至于帆船用的收索舵机,其输出轴能转动数圈,那是因为:除了一套由马达到输出轴间的减速齿轮组外,还配给了另一套从输出轴到反馈电位器间的减速齿轮组的。故可以实现大于360°的连续转动。
附收索舵机内部结构参考图如下:

第二套(反馈)减速齿轮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

网友:
 好详细的解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