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配1.4米大赛不太适合做FPV载机

楼主(2011-12-11):
只有1.4米的塞斯纳,标准配置为郎宇2216KV800(原贴写错了,应该是880)电机,1155浆,3S2000电池,好盈40A电调。
今天把H控装上去了,还有几米同学那里买的图传,起飞重量1500g左右,试飞了一下,起跑距离明显增长,起飞后爬升无力,飞机很难控制,起飞前矫正了陀螺仪,但是打到平衡模式后飞机向下俯冲,赶紧手动改出。
晃晃悠悠成功降落,动力不行,不敢再飞了。另外塞斯纳的前起落架也是困扰已久的问题,3MM钢丝比较软,降落稍微重些,钢丝就弯曲了,要调整老半天!
实践证明,标配1.4米塞斯纳不大适合做FPV载机,估计换成2814或者2816电机,配1155浆,或许好些!
没有拍照,放一个昨天晚上的红月亮!

网友:
你的重心没有调节好,KV太低了,换大点的桨,或者换4S

网友A:
我之前小赛好像也还可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小赛好像也还可以嘛

几米的小赛配置情况怎么样?

网友B:
你动力配错了 能飞嘛  呵呵  800KV 的  11寸桨 本就无力气  另外重心要调好

800KV的 3S电 应是 13-14寸螺旋桨   应该是用 4S的  800KV

你应该是用2814  890KV  4S

或  2216  1250KV   9X6 APC    拉力为 1.35KG

网友:
我也来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动力配错了 能飞嘛  呵呵  800KV 的  11寸桨 本就无力气  另外重心要调好

800KV的 3S电 应是 13-14寸螺旋桨   应该是用 4S的  800KV

你应该是用2814  890KV  4S

或  2216  1250KV   9X6 APC    拉力为 1 ...

不好意思,写错,应该是2216KV880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动力配错了 能飞嘛  呵呵  800KV 的  11寸桨 本就无力气  另外重心要调好

800KV的 3S电 应是 13-14寸螺旋桨   应该是用 4S的  800KV

你应该是用2814  890KV  4S

或  2216  1250KV   9X6 APC    拉力为 1 ...

多谢指教.
飞机买来时,就配置的是2216KV880电机,1147浆,现在我用的是1155浆!
加了FPV设备后,如果在这个重量下(1500g),我只有3S2200mah25C电池,不想再买电池了,要飞好的话,应该要什么动力配置呢?

网友:
是不是飞控没设置对?看看平衡下舵机方向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