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V2感受

楼主(2011-12-11):
昨晚联系我说发货了,今天下午就拿到,顺风真给力啊!午觉也不睡了,抓紧时间连接试飞。之前飞的是1.32,这次直接蹦到1.34了,用V4默认参数。感觉悬停模式惯性之大已经接近航线模式…前几天在飞KK的Y3,航线的手感还算顺手。现在怎么X650V的悬停也搞得像航线了?这倒是利于航拍,但是悬停的优势被削弱了,悬停模式就是要在脱杆后飞机马上恢复平稳姿态,但目前这个参数来看,已经没多大作用了。打1/2横滚飞十米松杆,飞机能再飘5米以上,今天院子里几乎无风。飞场周边是一圈小树,有时推杆时间长了想在到达树前刹住车,变得非常困难,急停拉杆到最大还显不给力。如果是在风中,这将非常危险,发生飞机推力抵不住风可不是好事情。

建议还是把悬停模式的参数搞得稳一些,利于控制飞机为好。航拍的时候需要走直线或者做些动作就切换到航线模式嘛。遇到情况马上切回悬停,这样安全些。

网友A:
yifeimiao,你的意思是回中速度慢了,还是遥控器杆量感觉太大了?

新版本的调参软件(2.0版本,目前正在做最后的测试),有多组参数可以选择应用,类似傻瓜相机的模式选择,如初学者、航拍、暴力飞行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中慢,感觉还是以前飞X450时的手感比较好。遇到突发情况能有力量及时刹车。
航拍的时候,还是航线模式算咯。区分开来,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中慢,感觉还是以前飞X450时的手感比较好。遇到突发情况能有力量及时刹车。
航拍的时候,还是航线模式算咯。区分开来,安全第一。

明白了,这个简单,你调整以下红框内的参数。默认是50,你调整到60或65看看。
这个感度掌管回中能力(也不可以调整到太大,否则会出现摇晃的,以飞行适应你的手感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yifeimiao,你的意思是回中速度慢了,还是遥控器杆量感觉太大了?

新版本的调参软件(2.0版本,目前正在做最后的测试),有多组参数可以选择应用,类似傻瓜相机的模式选择,如初学者、航拍、暴力飞行等

给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等有空再试试

网友:
喜欢Center的配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云台设置里面怎么只有俯仰和快门,没有横滚??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设置里面怎么只有俯仰和快门,没有横滚??

有呀,你下 载这个版本
http://www.xaircraft.com/wiki/im ... Center_1.3.1205.z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啊…机子收起来了,过些天再试吧。估计到时候新版本该发布了。我的UBEC可查出问题了?

网友:
预习一下。

楼主:
忍不住还是抽时间试飞了下

双轴云台装上去,GOPRO框子也带着。70的横滚,55的自稳。飞行中偶尔能看出来飞机在左后和右前这条线上晃动。回来看视频,抖动很多,再调调看吧。视频里能看出地上X650V4的影子,左后桨转速与其它三个不一致。

网友:
顶住!~!~!

 哈哈 上午我的换购飞控也到手了   看了楼主的帖子  也看到老A的回复  所以 飞之前我把俯仰和横滚都调到了60
在院子里试飞了一会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