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CP

楼主(2011-12-11):
插上点为什么要等好久才对上频?你们的机子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A:
花壳儿,没胆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壳儿,没胆碰

踏青 别吓人家

网友:
我也不敢

网友:
  打開垃圾桶的蓋子,一扔,沒煩惱

网友:
我的不这样

网友:
没看说明书

网友:
别理上面那些人,他们全是捣乱的无聊人士。你飞机插上电以后,平放在地上,不要动它。飞机上电后还要计算平衡什么的,你要是拿在手里会有晃动就影响对频。同时开遥控和飞机5--10秒的对频时间是正常的,我的也这样。

网友:
十一楼说的对,接电后放在地上对频就快了

网友:
接上电放在地上对码,你可以仔细观看接收器的灯,如果接受指示灯停止闪烁,表示已经对码完成,这时你就可以操作了。

楼主:
呵呵,刚刚看了说明书明白了

我事昨天收到飞机就直接飞几个电有几点感受:1,我先声明我不是华托,入华之前飞450,只会倒飞,一些简单的动作。2,我是买带2603的全套机,这控的功能少的可怜。3,飞了差不多10个电,感觉太灵活了,和450的手感差很多,我之前也没飞过无副翼的飞机,因此可能有点不习惯,慢慢飞了几个电适合了这飞机,就是不要给太大的舵量,给一点点飞机的动作幅度就很大了!4,入这机之前我也考虑入MCPX的,但是考虑这机是进口货,配件太贵了,听说CP还耐炸,所有入了华,说说感受吧,首先我飞了10个电,尾机线炸断了一次,还是头罩被我拔电池时能破了一小块。这头罩很薄。5,6轴模式很好飞,我觉得可能是控制了舵量的大小,来冒充6轴。6,这机飞3D是有点难度,主要是舵量太大,加上2603不可以调舵量这点很让我希望。7,我要对一看到华的帖的人就乱说,他们没飞过就乱说,我觉得华这次做得不错,不过还是有待改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买devo7怎么都没人买过呢。都是有钱人直接8

网友:
开六轴的时候拿在手里,有轻微动作斜盘都有修正,开三轴的时候只有动作猛了才动,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点为什么要等好久才对上频?你们的机子都是这样的吗?

不懂你用啥控,2801只要两边都开电后,在对频是拉一下油门杆就可快速对频,但现场只能有你一个人在对

网友:
呵呵,我只飞过4#3,觉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