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侧摆

楼主(2011-12-11):
我真机做侧摆的时候飞机总是推出去,做不了几下就往下掉,是不是螺距给的大,副翼给的慢啊,在
模拟器
里4位侧摆都能定点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功力不够,还是飞机没调节好啊,,请赐教,谢谢
对了,我开了定速,,是不是定速后动力就不够了啊

网友A:
除手法外,动力是一个主要原因。。。我以前用A123飞500,做侧钟摆和钟摆也是往下掉,后来升级到锂聚,动力很足,做侧钟摆和钟摆都可以轻松做了,爽死。。。哈哈!

网友B:
排除动力问题,就是手法了.真机跟模拟器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
副翼在先,螺距在后,侧过来后停顿时间长一点就不易掉高度了~
建议把模拟器里的机子的马达功率大幅调小后再来练就很易上手了~

网友D:
手不够快 螺距给的不够准 模拟器练的怎么样啦?

网友E:
 羡慕那些进步比我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