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大侠请进!

楼主(2011-12-11):
我的飞越450PRO装好了,使用天七控;但发现油门推杆最底时是负螺距的啊!油门推杆一半才0螺距,一半以上才上正螺距啊!请问大侠们怎样设置天七控啊!

先谢谢啦!

网友:
 继续潜水,,,,不是负螺距你怎么降落。

网友:
此乃正常。。。 正如LS所说。。多潜水。。。

网友A:
油门杆最底螺距-2 中点0 顶点+9

楼主:
   我的是负很多啊!推一半油门时,电机已经很高速转了,可螺距好像才0左右啊!差不多推尽油门才离地一点点高度啊!

网友:
如果没调过,油门在中点时,螺距为零这是正常的。。。。新手为了防止收油过快,一般会把负螺距调小,以保证在猛收油门时,不会炸脚架。。。。个人认为,找到飞行感觉后,还是把螺距曲线调成默认为好。。以免以后3D误操作。

网友:
默认螺距曲线,油门过半后机机才会慢慢离地。

楼主:
我想设置成推一点油门后可升空啊!现在这样太爆啦!一半油门后电机已经很高速啦!可那螺距好你才0左右,全油门直机才飞离地面,这油门行和太大啦!请问大侠们怎样设置天七控可以推一点油门后那螺距就是0螺距啊!再加点油门就可以离地啊!我的天七几乎什么也没设置过啊!就设置了舵机的正反设置啊!别的都没动过

网友:
楼主还要多看看遥控器的说明书,学习如何调螺距曲线!

网友:
把螺距前面的曲线调高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不懂PM详细告诉你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你自己螺距曲线没调好,螺距曲线前3点调一些,这样负螺距就少很多,如果前3点都在中线以上,就没有负螺距了,但是你最好留点负螺距,不然有风的时候,无法降落的,会被风越吹越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设置成推一点油门后可升空啊!现在这样太爆啦!一半油门后电机已经很高速啦!可那螺距好你才0左右,全油门直机才飞离地面,这油门行和太大啦!请问大侠们怎样设置天七控可以推一点油门后那螺距就是0螺距啊!再加 ...

油门推过中点后,大浆转速不会再有大的变化,此时飞机的起飞降落主要是靠螺距,也就是说油门操纵杆的前半程主要是油门在变化,后半程主要是螺距在变化。
油门未到中点的负螺距是有好处的,在大风环境里,负螺距会使你更容易控制住飞机,使得飞机不会随着向上的气流而向上乱串,当然这是需要多练习才能达到的效果。
油门推一点就升空,可能的问题是大浆转速过低,这样容易造成飞机不稳,尾巴不受控制。

当然这也不是说你目前的油门和螺距设置就正确,必要时可以找高手帮忙看看,这些东西被高手一点拨就会了。

楼主:
是螺距问题啊!

网友:
先学习调机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  拔掉电机线  然后推油门推到中点  然后调浆到0度     然后插电  就可以飞il

楼主:
在天七控里面设置螺距,DR是指设置什么的啊!EX又是设置什么的啊!还有下面那数值是代表什么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这样调的啊!但发现油门行程太大了

网友:
负很多说明你螺距曲线没设置

网友:
我真替LZ担心,什么都没研究明白就敢出去飞,真怕再看到见红贴啊
潜水,说了很多遍,可就是有人不信邪~~~

网友:
再给你说个错误的最简单起飞方法 就是拔掉电机线  然后推油门40%  然后调浆到0度     然后插电  就可以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杆最底螺距-2 中点0 顶点+9

错!~~~    不懂别误导人
悬停 -2     +5.5    +10
3D     -10    0     +10

网友:
看来lz还不能很形象滴理解螺距,潜水吧,非一言两语能说清

网友:
楼主你不会开了3D在飞吧?或者螺距设定得跟特技模式一样了?

楼主:
明天休息,听君一言胜读十年书啊!谢谢楼上的所有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