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F飞控这是怎么啦

楼主(2011-12-11):
今日FF到手安装,安装连线后上电只有蓝灯常亮,无法进行校准啊,求高手帮助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xMzk4Njky.html

网友:
虽然,我没有玩过四轴,不知楼主有没有设置油门行程。。。菜鸟飘过。。。。

楼主:
油门行程是单个电调电机连接接受设置的
XXD2212 / 1000KV      好赢20A  天7控(固定翼模式)

网友:
那个细的电源线接了没有

楼主:
细的电源是接上的,现在重刷了固件上电蓝灯常亮、哆来咪音乐后红灯开始持续闪烁,约5秒后伴随着红灯闪烁的频率电机D_D_D的叫并颤动

网友:
红灯狂闪?
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加密固件被刷掉了
联系FF群里的售后吧

网友:
被你刷成砖头了

楼主:
呵呵,我到手上电就是蓝灯常亮,哆来咪音乐后就没有电池的检测音,红灯绿灯全部没有,后与售后联系说刷固件,按教程刷了111固件后就是蓝灯常亮红灯闪烁了
值得庆幸的是FF原创飞鸟及时联系并帮我重写了加密固件 ,这种售后意识和态度让人感动想舍FF而另择都不能啊

网友(2013-06-12):
先接电在接usb口

网友(2013-11-08):
开机前不要插上位机转换器,等飞控自捡后在插。先插转换器,飞控不能自检,说明书上没有说,自己摸索出来的

网友: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