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飞控作业! 自动返航,增稳功能测试成功!!======

楼主(2011-12-11):
先报配置:
遥控: futaba 10c  + 1410dp
载机:冲浪者  朗宇2212 KV2100,2200 20C电池
飞控:ARDUPILOT MEGA 2560套装 +  MTK3329 GPS
本次先是测试,所以图传摄像,OSD暂未安装。

楼主:
套装板发回来就安装好,不需要自己做针脚,但安装到飞机上要保证水平。
我是用了张硬塑料片垫在机舱位置,用粘纸粘上,可随时拆开放电池。

楼主:
连接USB线,如没装驱动按提示安装好驱动。
运新任务管理器软件,进入界面
1。先点击右上角连接设备
2.选择firmware 选项,双击蓝色飞机,APM程序自动安装到板子上,很简单,你所需要作的
就是点鼠标,等待。

安装完成后,进入APM配置,先校准遥控通道,这里的逆转我没用到。
我是直接在遥控器上设置的通道反向。

接下来飞行模式设置,这里可以测试第8通道开关对应得模式,绿色为目前开关状态。

附图为APM,舵机,接收机的连接图,  舵机电调等连接APM板的OUT 1-4 , 接收机连接
APM板的in 1-4,8

说下APM板供电可以由电调供电,同时APM向接收机供电,但是需要点焊上板上的一个地方。
也很简单,我这个焊接新手都能搞定

楼主:
安装完成后,选择flight data ,已经可以看到相关数据

然后就可以设置家的位置和航线,当GPS锁定后,直接点右下写入航路会提示是否当前点设置为HOME,确定后就OK。
然后写入航路配置到APM板上
下 载 (254.1 KB)
刚才

点击加载对应机型的配置文件,点击写入PID,将机型参数写入APM板

楼主:
来一张增稳模式的图片,飞机目前是向左下方,开启增稳模式后,注意看副翼和尾翼会自动调整。

如果增稳模式下副翼和尾翼调整方向不正确,那么拨动APM板上的小开关来设置反向(白色那四个)
分别是升降,副翼,尾翼和混控

还有起飞前必不可少的一项!留电话,呵呵!

网友:
很详细 加分

网友:
标题

很详细 加分

楼主:
今天测试飞行很顺利,关控或者切返航后,飞机立即返回在HOME点上空100米稳定盘旋,
如果高度不足自动加油上升,直到100米后巡航盘旋。

没上图传所以暂时无视频,下周准备上OSD,图传系统,大家等我第二季作业,带视频!

楼主:
最后来张全家福,第一季作业结束!今天爽飞2块2200电池,
本人新手,10月入魔,目标是视距外FPV
小赛摔得不成样子也没飞好过,F15炸了次一直挂墙上没敢飞。:loveliness:
直到本周冲浪者到了后,第一天裸机爽飞,第二天安装飞控爽飞,兴奋阿,嘿嘿
最后说句,不顶够100楼不发第二季作业

网友A:
话说楼主用的什么图传?

网友B:
有米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楼主用的什么图传?

柏通 2.4G  1W,没买军工那种,怕烧。这种普通的看做工还好,就是重了点,82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米之人!

呵呵,不算贵啊,飞控加GPS  1千左右,其他很多飞控贵多了

网友C:
楼主用什么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电台

暂时还没上数传模块,是用笔记本加USB线现场刷好HOME点,然后飞的

网友D:
也看好这个,先买了他家的OSD,质量很好
楼主咋么没进新出的集成套装啊?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看好这个,先买了他家的OSD,质量很好
楼主咋么没进新出的集成套装啊?什么原因?

这个,我当时考虑一是这个版本是老美原型电路,第二就是2张板烧或者摔坏的话也不会同时坏吧,集成一张的话损失就大了,呵呵,这个版本连OSD要麻烦点,要自己焊数传口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