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闷啊,扭杆悬挂!

楼主(2011-12-11):
这一个月每天晚上开工搞虎式工程,到昨晚基本把外形完工了,除了再用铜片做前挡泥板,还有一个机枪架。今天一早到现在把电路理好,装上所有的部件,从外形上来讲这个中期虎是相当完美的。我是一阵自我陶醉,但是,为什么会有但是,悲剧啊!!!!!!悬挂又趴了,又趴了啊!!!这是我是第4次了,心已疮痍满目,有天理吗??
冷静下来我分析一下我的失败,第一次我是做的铝合金底盘,按真虎的尺寸做了悬挂孔,用0.5MM钢丝做扭杆,完工后是不错,在平地上软的有弹性,下地过障后就不行了,软到要刮底盘了,打开发现扭杆变形了,第二次我用了1MM的钢丝做扭杆,结果是径向锁不住加钢丝弯孔子变形。难不倒我,继续。第三次我用钢片做的扭杆,这回变形是没有了,径向还是锁不住。现放了一年多,慢慢想办法,上个月我终于径向锁住了,开的哪个爽啊,一高兴花了2000元做了大改造,令天都完工装车了,又发现还是悬挂软了一点,现在车身为了外形准确都封上了,我是欲哭无泪啊,还是少算了重量啊!
相差5MM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是难以接受啊,再想办法吧。以我自已的经历还是劝新人不要随便乱改悬挂,我猜坛子改悬挂的没有几个会是很成攻的。没有机加工的,没有计算方式的是很难会成攻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啥状态呀

网友:
现在把电路理好,装上所有的部件

装上这些至少2斤,扭杆受力大了,自然趴,都放出来吧,做扭杆要算好以后的重量,不然有得郁闷的。

网友:
我改过虎1的扭杆悬挂,也不太成功,屁股有点上翘,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友啊,讲句实话如果没有开始我情愿选个英国底盘。

楼主:
好在是后边趴,本来我就是前硬后软,这个地方是好搞一点,就是怕后边硬了,倒置前面趴了,这问题就大了。

网友B:
做可调的悬挂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哥们车上固定绳缆的小东西给个细节图吧。呵呵还有驾驶员舱盖内部,呵呵

网友C:
弹簧钢丝是很微妙,我是塑料底盘,用1.0的,改了395电机后,第一组改用了1.1的感觉还不错,不扒,自己改造建议不用可调式的,紧固难度较大。铝合金底盘估计要1.3或1.4左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钢丝是很微妙,我是塑料底盘,用1.0的,改了395电机后,第一组改用了1.1的感觉还不错,不扒,自己改造建议不用可调式的,紧固难度较大。铝合金底盘估计要1.3或1.4左右了吧。

你的是不错,就是感觉和原车比不是太一样。

楼主:
现在我的调好了。高兴高兴!!!!!!

网友(2013-02-23):
长见识了长见识了。。。。。。。。。。。。。。。。。。。。。

网友D:
扭杆底盘还是买比较方便些
当然了,LZ 如此强的手工是可以挑战一下的。

网友:
改得不错,期待大作

网友:
不错 继续努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扭杆底盘还是买比较方便些
当然了,LZ 如此强的手工是可以挑战一下的。

扭杆底盘有卖的吗?

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弹簧钢丝是很微妙,我是塑料底盘,用1.0的,改了395电机后,第一组改用了1.1的感觉还不错,不扒,自己改造建 ...

您改395后动力有哪些改善呢?

改395需要在电机架上打眼扩孔吗?需要改电调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您改395后动力有哪些改善呢?

改395需要在电机架上打眼扩孔吗?需要改电调吗?

395速度差不多,扭力大。现在我已经改用减速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扭杆底盘有卖的吗?

哪里可以买到呢?

淘宝啊,一搜一大堆啊!

网友:
當初你就少了一步載重測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95速度差不多,扭力大。现在我已经改用减速电机了

动力为什么改用减速电机?

是个什么效果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扭杆底盘有卖的吗?

哪里可以买到呢?

找我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找我啊

您有虎王或者3号的吗?分别是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有虎王或者3号的吗?分别是什么价格。

QQ591684524加我聊吧

网友(2013-05-31):
用设么材料才会不趴呢?我也想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可调的悬挂不知效果如何

我也是这个想法,做可调的,但是难度系数也上去了

网友:
扭杆的一头用螺丝啊   4~5mm的带开口销的螺丝就行了啊 大概有1~1.5的孔   用螺母固定  能调节  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