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了 血的教训~~~!昨天上图失败 今天补图

楼主(2011-12-11):
失控了 血的教训~~~!
自家调试JJ 飞的好好的 下来换电池 收油后电机停止转动  摘电池的过程中 电机突然全油门 然后就.........
说明下 当时电机停转后 控已经放在旁边 根本没有去碰过 是JJ自己转的  而且 出事后 我在卫生间处理伤
口 JJ电池还是没有拔掉 扣在地上 自己也在抽风 一会转一会停 传个B图真费劲

网友A:
慰问,安全第一啦。

如果是2.4G的遥控,一定不要放到离接收机非常非常近的地方。

另外如果是72M的遥控,不要去碰到天线。

会不会是什么挂到遥控器油门杆了?

网友:
会不会是什么挂到遥控器油门杆了?
以前我就挂过
现在都是降落完就油门锁定 即便如此换电池也加着小心

网友:
不过话说回来以前玩直机是有缓启动的

网友:
表示慰问!安全第一永远牢记!

网友:
慰问。兄弟小心啊安全第一哦

网友:
慰问,现在发现我应该算是幸运的,鸡鸡也就自残,还没有伤人事件

网友:
可怜的娃,多砍几次就会长记性了,我一手的疤也是这么来的,注意安全啊

网友:
 我接电池一般是先把电池的 T 插 与 机机的 T 插 “碰”在一起如果没特殊情况就把 T 插插下去,如果有情况发生只要你反应快 手一松 T 插供电就断开了 不知道会有多少个人和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慰问,安全第一啦。

如果是2.4G的遥控,一定不要放到离接收机非常非常近的地方。

另外如果是72M的遥控,不要去碰到天线。

什么飞控?

会不会是什么挂到遥控器油门杆了?

是2.4G控 JRDSX9 遥控放在离接收机大概1.5M距离
非空是新换购的V2版本 根本就没碰到遥控

网友B:
事故鸡貌似是XA与DJI的合体?
以前流行WKM配XA机架,现在怎么吹起XA配DJI机架的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事故鸡貌似是XA与DJI的合体?
以前流行WKM配XA机架,现在怎么吹起XA配DJI机架的风了

我就是XA控配DJI 450

网友:
一直想问一个问题,为啥不在电池接电那里弄个开关呢?听说好多准备断开电池的时候被突然转起来的桨伤到的事情了!
有个开关放到离开桨的地方,这样出现LZ同样情况的时候,不用冒险在刀片之前拔电源线,先关开关就好了。
大家说是么?

网友: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