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悲剧了,有911的进来帮帮我吧

楼主(2011-12-11):
今晚玩着玩着就不锁尾了郁闷啊,不是跑偏,是尾电机有时候工作,有时候不工作。
可以肯定尾电机是好的,我换了试过了,我现在发现个问题~~在接尾电机的线那里见到个小东西,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上图大家帮看下,有伟力911的可以帮我看下线路板就更好了
图上红色圈圈处就是那东西,不原来就是一直在那里的,我妹动之前也是在那里的,因为我之前拍过照片的

楼主:
之前没动过主板的照片

网友A:
做个参考

网友A:
红圈里的时贴片电容

网友A:
你可能接错位置了

网友B:
没事拆它干啥,

网友C:
标题

确实接错地方了。你画的地方不是接电源的吗?

网友D:
看到你的圖片,我發現我的第一台911尾電機是接主板的m2+ m2-,今天早上剛收到第二台v911,它的尾電機是接m1+ m1-,而且第二台911的m1-位置並沒有電容或其他元件,也許你可以試試改接到m2+-,不過我想應該是主板的問題而不是少元件的關係。

若有需要我可以mail給你第一台跟第二台照片

网友:
也记不太清了,回家帮你看看,尾电机接头是在左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里的时贴片电容

谢谢,没动过主板时那电容没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接错位置了

不可能错的,我之前拍有照片发上来的,不信你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拆它干啥,

没事我不会乱焊的,就是突然不锁尾我拆换尾电机的,焊了下才发现多个东西,那东西哪都不接的,就在尾电机负极线的一堆锡中,看来山寨还得努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接错地方了。你画的地方不是接电源的吗?

不可能错的,我之前拍有照片发上来的,不信你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你的圖片,我發現我的第一台911尾電機是接主板的m2+ m2-,今天早上剛收到第二台v911,它的尾電機是接m1+ m1-,而且第二台911的m1-位置並沒有電容或其他元件,也許你可以試試改接到m2+-,不過我想應該是主板的問題 ...

我试试换M1和M2
有图的话最好了,发到我QQ邮箱吧
72177281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参考

非常感谢
看来得买个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参考

看了你的图感觉区别怎么这么大呢,问下,控是什么手?
我的是左手上下油门,左手左右是尾舵,右手上下前后侧飞,右手左右侧飞

网友E:
好像是消火花电容掉了,还掉下面的一堆锡里了

楼主:
有时候锁尾有时候不锁尾,郁闷。
我想应该和陀螺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消火花电容掉了,还掉下面的一堆锡里了

那电容是消火花用的啊。懂了,买来的时候就是掉尾电机在负极的那里的了。够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