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猫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12-11):
自己做了个飞小猫(翼展460mm),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副翼是不是有些小了?另,我想用一个3.7g
舵机
控制2个副翼(不想用2个舵机)怎么弄?我这个机翼是KT板,没有翼形,需不需要弄个翼型?我手里最小的
电池
是500MAH 2S ,做动力的话是不是有些重了
?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

网友A:
副翼够大了。
动力不清楚,所以电池不清楚合不合适。如果是小电机,应该够了。
机翼要加强,要不靠不住。贴条碳纤杆吧。
副翼的控制不太好搞,你这种安排方式不太适合用一个舵机。如果要用的话,只有从副翼那里连根钢丝(在副翼转轴部位)到机身部位再连到舵机摇臂上。

网友B:
我之前做了一架,翼展比你的大一倍左右,用2S 850mah动力飞的很好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8888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