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老鸟在 想请教一下买什么直升机合适

楼主(2011-12-12):
想买个玩 但是从来没接触 什么都不懂 想请教一老鸟一些买机的问题

楼主:
头一次接触 所以不知道从哪方面问 谁能告诉我一下

网友A:
潜水是王道

网友B:
飞越的便宜,亚拓的好飞,看你有多少钱了

网友C:
选选择玩大机还是小机
入门级 伟力V911 长城9958
航模级小机 狐火220 泰世EP200 亚拓250
航模450 飞越,飞魔士
电子配件就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D:
上四通单浆入门

网友E:
先入个四通双桨或单桨练明白再考虑着问题就来得及

网友F:
入门还是从4通青蛙跳开始好,像Lama啥的小机还能在家里客厅飞。先用4通配合模拟器练习打舵和旋停,可以减少炸机损失(在家里飞只炸断过一副桨,其他一切正常)。然后买个450

网友G:
我也是新手,入了个固朗的450C,后悔应该买亚拓。当然你要是有人带应该入450C等炸得差不多了再上好的。我自己装这个450C可以费了老劲了。图纸上的尺寸标得有的都不对。

网友H:
先花120元买6通套装模拟器天天操到 ,
再花180元买V911小四通单桨家里天天操到 ,
同时储钱买一步到位的好控+500电直。
如玩小四通后发觉不想升级的话,已花的400元也算是值了。
陈伯

网友I:
先买个4通的双桨lama玩

网友J:
先上lama,再上450
先去新手区潜水,再用搜索功能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