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一下减震海绵的问题

楼主(2011-12-12):
给AHRS的减震海绵应该怎么买?我是说如果不用XA的配套海绵,因为自己现有的惯导设备要稍大一些,另外平时可能有拆装的必要也得备用着留一些。
不知道那种普通的双面胶可以么?
谢谢!

网友A:
沙发 如果是V2版的AHRS你就别纠结了,随便什么海绵胶,3M双面胶也可以

网友B:
AHRS-S 用还是AHRS-S V2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我自己的惯导,和FC1212飞控板的大小差不多,重量约有5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