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环奇948-10改装问题

楼主(2011-12-12):
大家好,我是很新很新的模友。自己有个环奇948-10,看很多人用这船改装心里痒痒。想改成单桨。还用原配的380电机(看别人的帖子知道380应该是有刷电机)。不知道配什么电调好。只想小改一下。不想花费太多。请大家帮我配置一下。谢谢。本人是玩油车的舵机,控什么的都有。再次小弟跪求。谢谢

网友:
改有刷的还不如不改呢!建议改成无刷的,配置动力套装、轴系、吸水舵、就ok了!成本不是很高。
你可以搜搜论坛很多的,可以学学!我也是刚刚改好走过来!感觉很不错的!特别试航时候的兴奋感!

网友A:
  环奇948-10还用原配的380电机加装电调没用的,你还是被改了,想改还得改无刷的,电机,电调,水冷件,轴系,浆,舵,这些东西最少也得400百元,还没算锂电,和充电器,还也控。你算算要多少钱。模型这东西很费钱的,本人也改过玩具船,花费在1200元左右,如果你不想花太多钱,你就被改了,最简单和省钱的办法就是换块电池。换上锂电11.1伏的保证你的船比新买的还快。

网友:
换成11.1V的一下电机就烧了

网友:
380的有刷电机最高到16伏11.1跟本就没事的

网友:
电压高 负载大  电流大  一下就发热了  接着就一古糊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奇948-10还用原配的380电机加装电调没用的,你还是被改了,想改还得改无刷的,电机,电调,水冷件,轴系,浆,舵,这些东西最少也得400百元,还没算锂电,和充电器,还也控。你算算要多少钱。模型这 ...

谢谢大家指点。无刷的,电机,电调,水冷件,轴系,浆,舵这些我还没有。锂电,和充电器,还有控都有,能给我推荐一个比较便宜的性价比比较好的动力套装。主要是我现在环奇948-10已经坏了。放着也是放着。改来玩玩。最好控制在200-300(电极电调,轴系,浆,水舵)。谢谢大家

网友:
放弃吧,做静态

楼主:
虾哥,权威来了。 虾哥我想花200-300改,小改一下。推荐一下呗。200-300包括水舵,直轴,电机电调。谢谢虾哥。

网友:
300搞套无刷水冷电机电调都很勉强。

网友:
用新西达外转子无刷电机2212KV1400加上30A电调价钱在100元左右,轴和浆在70元左右,舵在60元左右,舵机在35元左右,水冷电机座,和电调水冷片在60元左右,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mp;tracelog=newjrdp你看看吧

网友:
把你的船和你现有的配件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虾哥,权威来了。 虾哥我想花200-300改,小改一下。推荐一下呗。200-300包括水舵,直轴,电机电调。谢谢虾哥。

200-300  (无晒办法)还要带齐4样东西。有的都是骗你的。跟本不能用。  用800-900还可以。

网友:
收二手的设备200-300都危险,还是放弃吧,那种30A的电调加2212简直是开玩笑,还不如原装的双380有刷!

网友:
我也是刚刚玩船,搜索了很多资料,这船花改无刷700+元,也才50公里左右。还是放弃好了,换个双向高压电调+加吸水舵当悠闲救援船好了大概20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哥你的船是怎么可以翻船自动调正的。。

网友: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 ... hlight=%B7%C0%B7%AD大同小异。今天用3S电,没改动力的948转弯时差点翻了,打算换电调改防翻以后当救援船用。

网友(2013-01-07):
找虾哥解决一切船只难题!!!

网友(2013-05-14):
几乎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