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于贴还是不贴(贴塑)

楼主(2011-12-12):
小铣买好了,贴塑材料也齐备了。东西一直晾着,因为有些事情纠结中。。。
到底是贴还是不贴呢?现在还没把我下手,毕竟对机床也是破坏性操作。

1,关于塞铁铣掉的厚度。
两个斜面各贴0.5,60度燕尾,那么水平方向就要平移2*0.5*(2/根号3)=1.155mm。
平面部分贴0.5,也会导致平移。平移0.5/(根号3)=0.289mm。
所以总平移1.444mm。
塞铁厚度铣掉1.444/(2/根号3)=1.251mm。
这么计算对吗?

2,关于丝杆的平移。拖板平移了,丝杆螺丝也平移了,和丝杆还能正确配合吗?会不会导致阻力过大或丝杆弯曲/磨损啊?

网友A:
还需要算胶水厚度0.08-0.1mm  并实际测量软带厚度(有制造误差),一般是洗去1.5左右,差一点,可以把砂纸放玻璃上,平磨塞条。

25LV 20V X Y 不存在丝杆移位问题,他螺母是可自行调整位置的 Z 需要加个垫片

车床贴完 X 螺母要加个垫片
Z 走刀箱 和导轨下压板处要加垫片

垫片可以用软带边角料

相对来说贴塑,是比较简单的DIY 花钱不多,效果明显,机床厂贴过塑的机器,都多卖上万。
有工厂朋友反应说,出厂带的贴塑1年就磨没了,那是用了偷工减料的软带(常见的是普通塑料代替聚四氟乙烯,普通铜粉代替巴氏合金)

网友:
贴吧,上详细作业,我也是16V,学你的经验

网友B:
 有啥意思 又不天天加工东西 帖不贴无所谓

网友:
花钱不多,爽滑多多,烦恼不见,支持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算胶水厚度0.08-0.1mm  并实际测量软带厚度(有制造误差),一般是洗去1.5左右,差一点,可以把砂纸放玻璃上,平磨塞条。

25LV 20V X Y 不存在丝杆移位问题,他螺母是可自行调整位置的 Z 需要加个垫片

车 ...

邮寄给商家给帮忙贴好,这最省心了! 两利共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啥意思 又不天天加工东西 帖不贴无所谓

我要改数控,所以还是要贴的。
现在我的贴塑,驱动,电机,EXPRESS转接卡,mach都准备好了,电控系统离线调试也差不多了。万事俱备,只欠开工。

网友:
东西都备齐了,,,,,,,,,还犹豫什么,在坛子里多找找资料,开工吧

网友:
如果改数控,建议贴。

我一直想贴,但是苦于没有时间摆弄,忙了一年,耽误玩了

网友:
支持改数控!!我也要改。

网友:
改不改数控都贴,国产机器材料差,加进去的油漏出来都带有灰色,算不算磨损?

原装的塞条留住,另外买来改

楼主:
今天按尺寸裁好了软带。用卡尺量了下,21厘米长的软带,一端厚0.47mm,另一端0.52mm。似乎两端差别有点大,怕贴上后机床损失精度。估计贴完了还得打磨修整。。。

网友:
受压后,胶水厚度会修正些误差,也可以有意薄的那端,压力小点

如果有明显高出,可用壁纸刀截断面那个刃口适当修刮,很方便快捷。

网友:
贴塑是要贴的,否则1年之后你会更纠结
没有贴塑,对导轨磨损很严重

网友:
明天开春开始吧。。。。。。快过年了。

网友:
强烈建议   等磨损了再贴  又不是什么高精度的活  间隙调大点 还能差多少  ?

网友:
想想看。手机干嘛要贴膜阿。

楼主:
报告贴:这两天过节把16V小铣的XY两轴给贴了。工作时满手是油,没拍照。说说心得吧。
1,塑条一端厚一端薄。厚端0.52mm,薄端0.47mm。怎么办呢?我是在两条导轨上,反着贴。就是说,假设一条导轨左边厚,另一条就右边厚。当然,贴完加压时就加在正中间了。呵呵。完成后实测效果还真不错,两个轴一个全程1丝,另一个全程1.5丝左右。和贴前相当。
2,我是给塞铁先贴塑再铣薄的。原因是,我总担心尺寸出问题,铣过头或铣的太少,因此想等最后一边比划一边铣,这样就能把厚度铣得正好。事后发现这么做并不一定好。给塞铁贴塑后,因为太厚,固化时就不能塞到原位置,这样塞铁贴塑就不会和原导轨实现良好的密合。若先铣再贴,可以利用胶的流动性,实现塞铁塑料皮和导轨的严密贴合。
3,我的丝杆螺母可以上下调,不可以左右调。但贴了后,是有左右平移的。所以从理论上说,配合会有问题。但是我实测后没发觉有机械干涉摩擦之类的问题。
4,贴后,Y轴感觉顺滑了很多,但X轴感觉和贴前比没太大区别,不像大家说的“丝丝顺滑”感。是怎么回事?
5,另外,我没划储油槽,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工具,不能保证深度。

网友C:
贴塑几耐磨吗
干嘛不用滚柱轴承?

网友D:
楼主,把贴塑后的照片放点上来也是好的,看到图了心里都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