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狐200小齿

楼主(2011-12-12):
玩火狐200的朋友,请告诉我哪能买到火狐200的小齿轮,模数0.4,轴径2.3MM,另如果用HB2622 浩马特 无刷电机,用7.4V飞,应该搭配几T的小齿轮,第一次装200,是掏宝上买艾特250套机一起配套的,因为便宜,就拍下了,空机装好了,现在只需配电子设备了,听说这个小机机也飞不了3D,我就想飞飞航线,能否告诉我,最低配置是什么,准备用HB2622,7.4V电,4.3克舵机,用GM700陀螺,还有一个PG03陀螺,不知道能不能用,锁尾舵机还没有,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好,能否用Esky的7.5克数码舵机。请玩过的朋友指导一下,帮我参谋一下了。

网友:
换泰世马达齿与上下齿盘

GAUI 901503 马达齿 15T(孔径2.3mm)

GAUI 203542 高性能同步自旋主齿盘附单向轴承组

网友:
锁尾舵机用华科尔7601吧。数字舵机这款算便宜的菜肴40。

我用在泰世ep100SE pro上一年了还没问题!锁的也马马虎虎!当然不能和高级货比较。。。

网友:
不要装了,等艾特250炸了作配件,或都用艾特的电机吧.

网友:
用15T合适了,0.4模数的齿,我曾经折腾过10T 13T,要换轴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