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车床导轨燕尾槽的楔铁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2011-12-12):
想更换我的车床C0618的燕尾槽导轨楔铁 但不知其是什么材质的 还请明白人告知一二,谢谢!

网友:
这东西最好是铸铁的

网友:
我也在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我发现我的摇臂台钻及车床的楔铁却是软铁的 好像是Q235A的

网友B:
研究它干啥。啥都一样,买一个最好

网友C:
铸铁是最差的材料,为降低成本当然用铸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铸铁是最差的材料,为降低成本当然用铸铁,
如果你的意思是用铸铁是因为比钢便宜和容易加工的话,我不认可,要论铸铁和铸铁之间的摩擦,铸铁的互相耐磨性不会比钢差。

网友:
用铸铁主要是耐磨,zzsszz 其实铸铁要比a3钢贵的啊

网友:
弄快普通扁铁就好

网友D:
塞铁比较狭长,用铸铁做不宜变形。

网友:
精度高的机床,其塞铁要经过刮研的。(铸铁便于刮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它干啥。啥都一样,买一个最好
正因为买不着 才想D一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铸铁是最差的材料,为降低成本当然用铸铁,

先不是说价钱, 铸铁的硬度高,变型少,而且耐磨,用在此处,一定比钢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锻过的铜做最好 特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塞铁比较狭长,用铸铁做不宜变形。

正解

网友(2013-01-26):
我锯了好几根,貌似材料很硬,不是铸铁

网友:
球墨鑄鐵 或 黃銅的

网友:
塞铁大部分是铸铁的,一是不变形,二是不能太硬。太硬导轨就完蛋了。

网友:
这个哪里有卖?请说说,我也在找,自己又没能力做。

网友E:
多数是铸铁,淘宝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