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的十字盘不能水平上落在控上有办法调么?

楼主(2011-12-12):
933一致性差导致在0度时是水平的十字盘去到+12度和-12度的时候变成不水平,这样的情况在控上有办法调么?

网友A:
可以利用控上的“指数曲线”(EXP)、“双重比率”(D'R)和“十字盘模式选择和舵角调整”(SWSH)设定项进行“有限”地修正。
若使用单个修正项不能解决的话,就动用其他一个或两个设定项协同解决……

楼主:
EXP跟DR能够调节舵机的独立行程么?以前有副翼是在EPA那里分别调节舵机的行程就能够解决的,但现在EPA变成了控制整个十字盘变化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什摸控与接收鸡?滑嗑尔 2702V配2801 可以在控里面调整恨方便

网友C:
无副翼控上设置是不开CCPM模式的吧 你直接找到那个不一致的舵机 单独调他得行程就行了

网友D:
调舵机行程就行了,关键是控要有这个功能

网友E:
看用什么无副翼系统,我用的yt的,只要在调节机械中立点时,确定舵机在中点时,十字盘水平就可以了,在飞时系统会自动调节的,反正我飞时没决得有什么问题。我手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