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改舵量的三种方法,使飞机飞的更细腻更稳

楼主(2011-12-12):
今天看到    陈伯   的一条回复觉得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就剪贴过来,陈伯的前两点+我的第三点,再加上自己的实验,确实有效!很适合我这样的新手!

出厂设置是最大舵量让JJ可以户外抗风飞。
新手可作如下设置改成小舵量,可使JJ反应细腻易控:

(1)  控左上边方有一银色按钮,
     按一下可改成小舵量行程。

(2)  把两支大桨拉杆改扣上斜盘上的短球头,
     可再进一步减小舵量行程。

(3) 改变机身连杆的孔位
     两个都放在内侧孔 小舵量  两个都放在外侧孔大舵量

我把这三个都改了飞机抖动现象有明显改观,在室内控制起来飞的稳了很多!很适合我这样新手!

网友A:
LZ 第2条 我没看懂 可否上图说明下

网友B:
我都用的最大舵量,室内暴飞,乱飞,很爽,炸了不计其数,没事!!!

有时候来个大油门全速向前飞,然后迅速收油,让JJ抛物线自由坠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的最大舵量,室内暴飞,乱飞,很爽,炸了不计其数,没事!!!

有时候来个大油门全速向前飞,然后迅速收油,让JJ抛物线自由坠落

  太暴力了 小盆友受不了

网友:
去看看我的精华贴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卧室比较小,所以不能暴力,有机会一定找个大地方也暴力一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第2条 我没看懂 可否上图说明下
锁扣下端原先装在黄色圈的地方,要改小舵量,把锁扣下端装到白色圈的地方就行了!   另外第三条孔位在上张图吧

网友:
我是调少舵量后在1.5米x2米的睡床上爽飞的。

调机方法学自 闪猫 ,
特此鸣谢!

陈伯

网友D:
舵机的不建议调整。调整完就太稳了。飞航线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的最大舵量,室内暴飞,乱飞,很爽,炸了不计其数,没事!!!

有时候来个大油门全速向前飞,然后迅速收油,让JJ抛物线自由坠落
好暴力~~~~~~~

网友:
控+拉杆头足矣,再改舵机控制就不够细腻了

网友E:
我改了1,2已經可以在床上懸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改了1,2已經可以在床上懸停了
看来大家都在床的上方飞啊,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的最大舵量,室内暴飞,乱飞,很爽,炸了不计其数,没事!!!

有时候来个大油门全速向前飞,然后迅速收油,让JJ抛物线自由坠落

室内暴飞炸了机不要紧,关键是把家具、电器、墙壁给刮花了,家里的领 导不高兴了,后果很严重   !有一次还把客厅里顶灯的玻璃罩给打裂了!

网友G:
911的十字盘头比260的要薄,主轴轴承是全封闭,260的一面封一面开的。还有911的主轴是金属的,不好,太重影响飞行时间,260的是碳纤维的,不会变形而且轻。电池接口不方便,没260的好进。911这机操控就是极品中的垃圾,特别油门反应,尾坨也不好。需然不支持买九鸟,不过九鸟的电子方面比911胜一倍都不止,911抗风不如260。前题你会懂调机。要好飞260,要耐摔911。要终极,260电子,911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G:
911的十字盘头比260的要薄,主轴轴承是全封闭,260的一面封一面开的。还有911的主轴是金属的,不好,太重影响飞行时间,260的是碳纤维的,不会变形而且轻。电池接口不方便,没260的好进。911这机操控就是极品中的垃圾 ...

我新手,没玩过九鹰的,这是我第一台单桨飞机!所以操控方面不敢评论,但是飞行时间确实是短点了,勉强说一块电池5分钟吧!不过耐炸确实是耐炸!到现在只是头罩固定孔那里裂开一个小口,其他的都没事!(我只是室内玩,还没在室外暴力过呢!)

网友:
對於911的機身加260的電子這點絕對同意。911的電路確遠不及260!

楼主:
回复 网友H:

客气了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    陈伯   的一条回复觉得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就剪贴过来,陈伯的前两点+我的第三点,再加上自己的实验,确实有效!很适合我这样的新手!

出厂设置是最大舵量让JJ可以户外抗风飞。lz,你好,第二条我还是看不懂,图片也看不懂!教教我吧!
新手可作如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    陈伯   的一条回复觉得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就剪贴过来,陈伯的前两点+我的第三点,再加上自己的实验,确实有效!很适合我这样的新手!

出厂设置是最大舵量让JJ可以户外抗风飞。
新手可作如 ...
lz,第二条看不懂,图也看不明白,教教我吧!

网友:
虽然没JJ,但基本能看懂,就是为什么陈伯不推荐你的第三条
不是很明白,第三条效果明显吗?

网友(2012-01-13):
 我的都是乱飞啊

网友I:
就是为什么陈伯不推荐你的第三条....

复24楼:

第三条是把舵机拉杆改插入舵臂内孔,把拉杆行程缩短。
可以进一步减低飞机的灵敏度...新手较易控。

我不推荐的原因是:

(1)  懂的不用教,自己会调。

(2)  不懂的有可能会弄乱了舵机拉杆的出厂设定长度,
       而不可以再脱控悬停+会偏航...必须再作微调才行。
       这对新手是折腾了。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I:

陈伯正解,不过俗话说不拆不毁不会啊!玩飞机就得多动手啊!不懂的还得多向陈伯这样的前辈请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复24楼:

第三条是把舵机拉杆改插入舵臂内孔,把拉杆行程缩短。
可以进一步减低飞机的灵敏度...新手较易控。

我不推荐的原因是:

(1)  懂的不用教,自己会调。

(2)  不懂的有可能会弄乱了舵机拉杆的出厂 ...
我就是调整了舵机的反而不对了,后来自己反复调整舵机拉杆的位子,左面的基本水平方向往上一点,右边的却非要水平方向往下许多,不知道这样是否合理?

网友I:
"我就是调整了舵机的反而不对了,后来自己反复调整舵机拉杆的位子,左面的基本水平方向往上一点,右边的却非要水平方向往下许多,不知道这样是否合理?"

复29楼:

不合理。但V911可以脱控悬停5秒以上就算了。
百多元的小JJ不可与450比较精度。

但如果你要求高而又不怕折腾的话,
可以:
(1)  先松开舵机拉杆,把舵机臂调水平。
(2)  调舵机拉杆长度,先把十字盘调平。
(3)  再试飞、微调。

一点小折腾可让你对电直的认识更多,
便宜JJ弄坏了也不心痛,也是一种乐趣。

祝大家每天爽飞
陈伯

网友(2012-02-17):
标题

顶 *^o^* 菜鸟study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的最大舵量,室内暴飞,乱飞,很爽,炸了不计其数,没事!!!

有时候来个大油门全速向前飞,然后迅速收油,让JJ抛物线自由坠落

抗议!严禁虐待911!嘎嘎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室内暴飞炸了机不要紧,关键是把家具、电器、墙壁给刮花了,家里的领 导不高兴了,后果很严重   !有一次还把客厅里顶灯的玻璃罩给打裂了!

的确炸坏过一根40W的日光灯管

现在JJ已经炸坏两个头罩,两个平衡杆,一个起落架,磨损三个连杆,三个尾电机的接线从根处炸断,玩911近四个月的损失

网友:
在怎么调 舵量都很贼。。

网友:
我什么都不用调,出厂时的舵量就很适合我,室外乱飞+抗风

网友:
引用 网友G:
911的十字盘头比260的要薄,主轴轴承是全封闭,260的一面封一面开的。还有911的主轴是金属的,不好,太重影响飞行时间,260的是碳纤维的,不会变形而且轻。电池接口不方便,没260的好进。911这机操控就是极品中的垃圾 ...
 正解!

网友(2012-08-22):
这个学习了,飞机在路上了。

网友:
LZ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2012-10-30):
此调机方法也适用於其他四通机。
顶一个,让新手分享。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的最大舵量,室内暴飞,乱飞,很爽,炸了不计其数,没事!!!

有时候来个大油门全速向前飞,然后 ...

= =这也太奔放了吧~

网友:
连杆那里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可以拆得开呀?每次扒开都有点怕拔断那里。而且难拔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舵机的不建议调整。调整完就太稳了。飞航线不舒服。

的确啊,舵机用了第二种方法后向前飞变得好慢。另外想请教一下,我的十字盘关机后是水平的,但是副翼和舵机的两个伺服器位置不一样,而且好像副翼的拉杆要长一点。这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的确啊,舵机用了第二种方法后向前飞变得好慢。另外想请教一下,我的十字盘关机后是水平的,但是副翼和舵 ...

飞行正常就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行正常就可以忽略。

好的,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D:
飞行正常就可以忽略。

前辈!我911通电对频后右边舵机在遥控器没有任何操控的情况下会有自己动的现象,请问这个故障如何解决?

网友:
LZ很用心,很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前辈!我911通电对频后右边舵机在遥控器没有任何操控的情况下会有自己动的现象,请问这个故障如何解决?

可能电位器脏了吧。你搜搜老贴。清洗下看看。

网友(2012-12-04):
这样改后是不是就变成双桨的飞行效果了。

网友K(2013-01-20):
引用 网友I:
"我就是调整了舵机的反而不对了,后来自己反复调整舵机拉杆的位子,左面的基本水平方向往上一点,右边的却非 ...

舵机臂上电就不水平了,怎么调水平?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舵机臂上电就不水平了,怎么调水平?
小石头兄:
建议:
(1) 开控,控上微调全部回中。
(2) 直机插电,即放水平面,等对频自检。
(3) 如对频自检后仍然不是水平,拨电关控。
松开舵机臂上螺丝,拔出舵机臂。
(4) 再次开控插电,让舵机齿轮回中后,小心水平套入舵机臂。
拨电关控后插入螺丝旋紧,让舵机臂固定位置。
(5) 试飞。如飞机现偏飞,依下列帖子重新调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105
陳伯

网友L(2013-02-25):
请问一下使用方法一
(1) 控左上边方有一银色按钮,
按一下可改成小舵量行程。
需要在什么条件下吗?我的遥控好像不论怎么按都是mode 1 ?

网友M:
楼主研究的很深入,把这个小鸡玩到这个水平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不过最简单的办法是换个控,我现在用富斯9,舵量想多大就调多大

网友N:
发现911 左右后 打舵都很小,往前很大,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