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新问题~~求解

楼主(2011-12-12):
刚买的V911,以前260 日本手用习惯了,现在换了911美国手飞,每次控制尾桨的时候就容易油门乎上乎下。  求高手帮忙改正宗日本手。50块手工费如何?

网友:
貌似这个星期要出日本手的了,在买个把    美国手给别人玩。

楼主:
不是说出的是反美国手么? 还是正宗日本手?

网友:
建议改为美国手,以后上大机也方便。实在不行,这几个飞线的事,没必要花钱改啊

网友:
听说要出右手油门了!  我是左手油门,嘻嘻!

楼主:
10号拿到的机子,经过每天晚上飞8块电池的训练,我现在美国手已经初见成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号拿到的机子,经过每天晚上飞8块电池的训练,我现在美国手已经初见成效了…………
恭喜LZ,现在两手都能玩

楼主:
有个问题~~~  我的911在锁尾正常的情况下,脱控悬停,飞机会自己画圆圈,是机头指向不变的情况下! 是在屋里没有外界风力的干扰,  想不通~~~  而且算是很完整的画圈(注:从开始画到结束,基本会停在初始的位置,当然会有一点的偏离), 搞的我不管做什么小航线都要不停地修正, 911的控手感还这么烂,想稍微精准点停个地方都难死!

还有一点,你们的911有没有碰到打头罩的问题,我昨天飞的时候幅度来了个最大的前进后退的满舵,打头罩了。

网友A:
画圆可以肯定是大桨两边的头球不对称或大桨不对称,换个没问题的大桨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圆可以肯定是大桨两边的头球不对称或大桨不对称,换个没问题的大桨才能解决。

大桨两边的头球? 是什么部分,对这个零件术语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楼上这位是个超级潜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这位是个超级潜艇!
过奖过奖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桨两边的头球? 是什么部分,对这个零件术语还不是很清楚

估计是指平衡锤

网友C:
飞两组线的事情,至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两组线的事情,至于么……

对我们这种新手+菜鸟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