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经贴:锂电真的不能过放吗?或者说3.4V叫过放吗?

楼主(2011-12-12):
本人都是小电池,一向不爱惜
放到3.3 3.4V很常见,甚至3.0V都有过
除了忘记拔电放至0V的那块以外,其他十余电都至今健在,而且未有衰老迹象。
请指正!

网友:
用了多久?

网友:
负载的情况下放到3V问题不到,只要冷了能回到3.6V以上都可以,前提是电池好的,垃圾电池除外,负载3V以下,空载可以回到3.8V的电池就是能用已没力了

网友:
2.85以上  伤不到筋骨

网友A:
  找一塊電池,放到完全沒電,

放它半小時,不充電,再放,再不充電,再過半小時,再放,

如是者,放它五六次,你看能否再充電?

   做實驗是最佳辯證方法

网友:
不是大c数动力电放到3v没关系,我们平常说3.7v是保养,留一定的余地,3.7v以下飞不了多长时间了,还不小心过放,影响动力电的放电能力,没必要。再说锂电没有记忆效应,我放到3.9v再充也没关系。

网友:
鋰电池上的容量指標, 广家都是用放电至 3V 計算的, 3.7V 是最佳儲存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一塊電池,放到完全沒電,

放它半小時,不充電,再放,再不充電,再過半小時,再放,

如是者,放它五六次,你看能否再充電?

   做實驗是最佳辯證方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方法

网友:
带负载3V ,不带负载3.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塊電池,放到完全沒電,

放它半小時,不充電,再放,再不充電,再過半小時,再放,

如是者,放它五六次,你看能否再充電?

   做實驗是最佳辯證方法

完全没有意义的纯水,说话跟那啥一样

网友:
小容量的应该没什么事,我的260a电池,放了几个月,还是用到3v一下再放的,现在还是没事,用镍氢模式冲几秒后继续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