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发电频率

楼主(2011-12-12):
请教下无刷电机发电,是不是只跟转速和磁铁对数有关呢?跟线圈个数有没有关联呢?
能不能举例算下:14片磁铁,12线圈的无刷电机,在6000转时候,每两线之间的频率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
频率只与磁极对数、线圈个数的空间分布、转速有关。
电压则与线圈的圈数有关。
当然,多个线圈的发电机,输出电压的高低还与发电机线圈的连接方式有关。

问:14片磁铁,12线圈的无刷电机,在6000转时候,每两线之间的频率是多少呢?

答:∵已知14片磁极,按常见的磁极的排列是NSNS……NS 这种规律的情形下,就是7对。
             那么转动一个周期内,磁力线变化的次数等于7。
        又∵ 6000转(我猜这个应该是每分钟吧?不太可能是每秒或每小时……。因为这牵扯到后面的频率计算,频率的单位是振荡次数/秒,简称赫兹。)/分等于6000(转/分)÷60(秒)=100(转/秒)或表示为100(赫兹)。
          100(赫兹)×7=700(赫兹)
        再∵依据上述12线圈(继续猜……,这又该是12槽吧?因常见的无刷电机是三相驱动的,且两个相邻的线圈采取反向绕制而成)故12槽电机的线圈在空间分布上等于12÷3÷2=2极,且是呈180°对称分布。
        ∴这个马达在6000转的情况下,其每相线圈的输出电压频率=转速×同相线圈数÷极数=700(赫兹)×2÷2=700(赫兹)。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只跟 磁极数 和 转速相关。

你的例子: 14/2*6000/60=700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打算干什么?

网友:
别告诉楼主!

人家要做坏事了!大家小心!自己发电不交电费。鄙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量3.5公斤以内,发电功率350W-400W,外场充电发电机。

网友:
做发电机真好,小小体积可以输出强大的电力,三出线3相全波整流输出

网友D:
这样的发电机是很不好用的,因为你对励磁完全没有控制,所以电压的变化就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发电机是很不好用的,因为你对励磁完全没有控制,所以电压的变化就很大。
励磁就是磁铁励磁,电压只受控于转速,控制速度就可以控制电压,跟励磁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磁铁有固定的磁场强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正解!!!我就是用个舵机根据电压控制汽油机转速,这个很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