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 911,摔机后,一飞上去,机身就跟个电风扇似地转圈,新人不解求教

楼主(2011-12-12):
如题目,电池也是刚充好的状态。

电池装上后陀螺仪读取也是在水平面上的。

摔过一次机,再飞就这样了。 会不会是十字盘这些零件的问题。我拍了个照,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尾电机挂了吧

楼主:
尾电机会转的哦~~~感觉挺正常,手持机身,调整油门,尾电机也有转速上的改变的

网友:
那个轴承就是那样的,
检查尾电机个尾桨

网友:
我的玩得好好的,我洗个澡出来再玩就和楼主的一样,不锁尾,根本不锁,尾电机没事。
有的时候左旋
有的时候又悬
唉,,,,,,陀螺仪挂了

网友A:
怎么说呢,我也有一台,木有问题。新机机是要考验Rp的。。。
我这台摔得很帅,平衡杆断了,主轴弯了,齿轮歪了,机壳全碎了,,,稍微处理下照样飞。
买这飞机先别急着付款,一直飞个吧星期,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我也有一台,木有问题。新机机是要考验Rp的。。。
我这台摔得很帅,平衡杆断了,主轴弯了,齿轮歪了,机壳全碎了,,,稍微处理下照样飞。
买这飞机先别急着付款,一直飞个吧星期,问题就出来了。

我也要学习了这样才行,我的就飞了5天就出不锁尾的问题了,卖家也不保什么的,昨天买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我也有一台,木有问题。新机机是要考验Rp的。。。
我这台摔得很帅,平衡杆断了,主轴弯了,齿轮歪了,机壳全碎了,,,稍微处理下照样飞。
买这飞机先别急着付款,一直飞个吧星期,问题就出来了。

不付款,等摔坏了说911不行?有点那个了吧~~~我淘宝从来都是收到货第一时间付款,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B:
我的买了第二天 十个起落吧 然后飞八字弯的时候 就一个弯回不来了...........永远的转啊转  转啊转
楼主别怕 我们都这样,便宜的飞机是考验RP的
估计我的RP比你强 怎么我也飞了十多个起落呢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买了第二天 十个起落吧 然后飞八字弯的时候 就一个弯回不来了...........永远的转啊转  转啊转
楼主别怕 我们都这样,便宜的飞机是考验RP的
估计我的RP比你强 怎么我也飞了十多个起落呢 哈哈哈

估计我的RP也比你强,我飞了40多个起落才挂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轴承下面的十字扣松了

楼主(2012-02-03):
引用 网友C:
轴承下面的十字扣松了

具体哪个部分啊哥们~~~

网友:
机身在原地 转圈,应该是复杂整个尾电机控制部分的有问题了。
可能是 主板的部分。
也可能是尾电机。尾桨。陀螺仪等等。

网友:
你给的图片的那个部分,应该没问题。他是要让十字盘上下做移动的。

网友:
具体哪个部分啊哥们~~~

V911很耐炸,但炸机后有部份零件松脱是正常的。

建议每次大炸后一定要:

(1)  检查所有连杆锁扣,由旋翼头一直至舵机。
        其中平衡杆的锁扣组件最易松脱或炸丢。
        另平衡杆中间的螺丝要调松紧。

(2)  用手指把所有扣位都推紧,把十字盘按一下看有没有松脱。

(3)  电池如在扣接位炸弯了,检查无断电后可即复位并上下粘热溶胶加固。

(4)  尾电机座后部如先包上一层有纤胶纸可保护那幼小的电机线免炸甩。

祝大家爽飞
陈伯

网友:
不会是摔过以后,尾桨装反了吧?否则就是陀螺仪完蛋了。

网友:
我的911到手已经摔过几十次了,有一次还掉进水里,捞出来晾干一点事情都没有。

网友:
可能哦。
如果尾桨装反了。会疯狂旋转。
比陀螺仪损坏转的快多了。

网友:
标题

RP是什么?学习中,望解答,谢谢。

网友D:
不知道你们在哪儿买的,我买的地方玩坏了卖家以三折的价格换新机,换过一次,脚架断了,头壳也四分五裂,主板也有问题不锁尾,尾电机也摇摇欲坠,加了70块钱给我换了个新飞机,还送了我两个电池,还包邮,态度太好了

网友E:
其实我的小jj也出现过 不过我突然发现是尾桨的孔裂纹了 所以有点旋转 但是现在飞机自己往右后飞 有点纠结啊 还得请陈伯或者猫哥来帮帮忙啊

网友F:
尾电机问题,可能挂了,可能轴弯了

网友G:
居然都有人讨论到人品了,是不是人品好买的飞机就好呢,或者是不是该考虑下飞机本身的问题呢。
911确实后期问题挺多的,本人也是入手之后慢慢体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