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电脑不能做地面站的出来说话!!!(12.13更新,电脑屏幕暗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1-12-12):
  论坛不少人说电脑用作地面站录像会很卡,同样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于是跟风买小电视+DVR+电瓶+移动硬盘或SD卡,多花上千块钱。现在电脑性能那么好,怎么连录个像都不行呢?我就有个佳的美的USB TV Box,可以把闭路电视、AV视频转成USB输入到电脑观看和录像。今天拿出来录像用以澄清真相,因为暂时没有摄像头图传设备,所以连接的是家里的闭路电视线,录了个今天中午央视综合频道的公益广告“航模要从娃娃抓起”,大家看卡不卡,清不清晰?
USB电视盒连接图

USB电视盒软件

录像视频没传上来,因为被河蟹了,呵呵,看图:

录像软件资源占有率截图:19%CPU、721M内存,而且从任务栏可以看出我还运行了很多其他程序。因水平有限,电视画面内容截不下来,但从左下角的标志可以看出正在录像.

本人电脑配置只能说是主流配置:双核CPU2.7Ghz、2G内存、256M显存。软件用的是USB电视盒自带的软件。
12.13更新,电脑屏幕暗的原因分析
  其实小电视屏幕也不见得会很亮,我见论坛上很多人自制了遮光罩来解决。笔记本电脑屏幕暗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在野外使用电池供电造成的,电脑会自动降低屏幕亮度以节省电量。我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很多人用笔记本在机房里用,但总有人会误拔插头,这时被拔了插头的笔记本屏幕亮度就往往会迅速降低,因为笔记本电脑默认电源模式为便携/袖珍式,为了省电把背景灯关了。想变亮的话可以把电源模式改成家用/办公桌模式,如下图所示,但这种方法会减少续航时间,不过肯定要比飞机飞的时间要久(飞机那点电能飞半个小时估计就差不多了)。当然如果有车的话最好使用车载电源供电,那样使用时间就没什么限制了。

网友A:
小电视+DVR???  谁能花一千多。。搞笑吧。。佳的美800X600分辨率的电视+DVR也不过500大元而已,一台笔记本。。。哪怕只是个上网本也得1000多。

网友:
同样用电脑录的表示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视+DVR???  谁能花一千多。。搞笑吧。。佳的美800X600分辨率的电视+DVR也不过500大元而已,一台笔记本。。。哪怕只是个上网本也得1000多。

电视+DVR+电瓶+移动硬盘或SD卡多少钱我不知道,因为没买过,可能说错了,但至少得好几百,而且零散一大堆,不方便。
电脑大家一般都有,我说的是不用重复投资。只需添加一个USB电视盒,才一百块钱而已。

网友:
卡是不会卡的,现在电脑,上网本外接电视盒录像都不会卡,但仅限录像用,在室外强光下回放都够呛。并且做笔记本地面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儿了。

网友B:
1.采集卡有不同程度的延时
2.笔记本万一死机就不好玩了

可以用笔记本加采集卡进行录像但最好旁边用个小监视器做备用

网友C:
电脑死机?我一年能遇到一次。
只运行一个程序,估计想死机都难。
笔记本不要买镜面屏。不然。。。。IBM是不错的选择。电池也是关键。

网友:
休斯说的没错

网友D:
有了数传电脑还可以遥控JJ呢,军用JJ基本都是电脑控制的,那为什么有些人说电脑不行呢.....因为如果什么都用电脑来做,那么其他商家的利益就受影响了,所以某些人当然会说用电脑不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采集卡有不同程度的延时
2.笔记本万一死机就不好玩了

可以用笔记本加采集卡进行录像但最好旁边用个小监视器做备用

请各位注意这个跟帖者的类别哦“其他VIP商家”,商家就是商家啊~你用电脑可以,那也得买个监视器备用.....就算他本人不卖监视器,这也足见商家相互之间的团结啊~哈哈~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用电脑是因为不行 而是因为太麻烦~~~你要是鸡鸡炸在1000米外了是不是还要拔插头关电脑装上车再去追啊   ~~我买显示器怎么才花了200 而且很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用电脑是因为不行 而是因为太麻烦~~~你要是鸡鸡炸在1000米外了是不是还要拔插头关电脑装上车再去追啊   ~~我买显示器怎么才花了200 而且很清楚

兄弟,你用台式机啊.........现在是平板时代哦...............

网友:
平板电脑。。。呵呵~~ 那续航时间还得加上采集卡的耗电,程序的耗电,就更够呛了。。。特别显示屏。。晴朗的天气,在室外跟没开差不多。
就为了录像。。折腾出去几千大元。。。我觉得还是500块左右用小电视和DVR来解决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DVR+电瓶+移动硬盘或SD卡多少钱我不知道,因为没买过,可能说错了,但至少得好几百,而且零散一大堆,不方便。
电脑大家一般都有,我说的是不用重复投资。只需添加一个USB电视盒,才一百块钱而已。

台式机是估计人手都有,笔记本可真不是谁都有...为了录像功能买个笔记本。。。就太那个了。。

网友:
楼上的继续

网友F:
有笔记本,尤其还有车的,再买个好一点的采集卡,完全秒杀dvr,不是一个层次的享受。
啥都没有的,手里拿着还是小个头的方便,功能好用价格便宜。

网友G:
个人觉得用电脑没啥不可以,大家都有笔记本,没有大量普及肯定是有原因的,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卖显示器的商家,但是为什么不是人人都用呢?无非就是两个问题:死机和电池续航。所以个人觉得lz的帖子只说明能录像而已,并不能说明可以用于fpv.
如果楼主能上视频录制时cpu和内存占用率,和实际烤机测试的情况以证明不容易死机,再测试录制时的电池续航时间来证明续航也没有问题,并同时推荐大家使用哪些软件录制,哪些硬件采集的话,那么我觉得就可以说明能够用于fpv了。

手头也没有采集设备,不然就做个测试了,所以如果楼主有空的话可以上个如上的测试,以供大家参考,广大模友会感谢你的

以上仅为个人意见,非商家,非拍砖,非个人攻击,如有冒犯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笔记本,尤其还有车的,再买个好一点的采集卡,完全秒杀dvr,不是一个层次的享受。
啥都没有的,手里拿着还是小个头的方便,功能好用价格便宜。

俺就一直这样做的!

网友H:
笔记本做FPV的录像设备绝对是可以的,不搞重复投资。

俺的笔记本巡航能力是11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了数传电脑还可以遥控JJ呢,军用JJ基本都是电脑控制的,那为什么有些人说电脑不行呢.....因为如果什么都用电脑来做,那么其他商家的利益就受影响了,所以某些人当然会说用电脑不好了

严重同意你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用台式机啊.........现在是平板时代哦...............

本人笔记本被偷了所以暂时只能用台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死机?我一年能遇到一次。
只运行一个程序,估计想死机都难。
笔记本不要买镜面屏。不然。。。。IBM是不错的选择。电池也是关键。

嗯,我以前的那个就是镜面屏,反光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采集卡有不同程度的延时
2.笔记本万一死机就不好玩了

可以用笔记本加采集卡进行录像但最好旁边用个小监视器做备用
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电脑是因为不行 而是因为太麻烦~~~你要是鸡鸡炸在1000米外了是不是还要拔插头关电脑装上车再去追啊   ~~我买显示器怎么才花了200 而且很清楚

笔记本合上就可以装包提走,怎么不方便?你的显示器不需要电源啊,而且你怎么录像,除非你做了一个地面站工作箱,不然会很乱的。

网友I:
一直都在用笔记本+采集卡飞,没死过机,也没见卡,就是录下的视频大点儿

网友:
问下楼主怎么用电脑录制的啊,弄得哪里可以录制啊,我也是笔记本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觉得用电脑没啥不可以,大家都有笔记本,没有大量普及肯定是有原因的,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卖显示器的商家,但是为什么不是人人都用呢?无非就是两个问题:死机和电池续航。所以个人觉得lz的帖子只说明能录像而已 ...

你要的指标我给出来了,因本人笔记本被偷了,所以暂时没法告诉你电池续航能力,不过用过笔记本的应该都知道,看个两小时电影一般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直都在用笔记本+采集卡飞,没死过机,也没见卡,就是录下的视频大点儿

好!就是要用过的朋友勇于站出来说话澄清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笔记本做FPV的录像设备绝对是可以的,不搞重复投资。

俺的笔记本巡航能力是11个小时。

好,支持!

网友J:
我去年也跟风买了一个电视盒,无什么使用过就不能录制了,楼主不要走我的老路哦

网友:
用普通电脑做地面站,会玩电脑的都会,有本事拿IPAD/IPAD2来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去年也跟风买了一个电视盒,无什么使用过就不能录制了,楼主不要走我的老路哦

楼上好几个朋友都用了没问题,不知道这位朋友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一直都用笔记本录但是看的屏幕 因为笔记本是在太暗了 很难看见

网友K:
正准备走FPV的路。

个人感觉路子最后还是要朝电脑方向走。
以前有位模友发的那个外国人飞的飞翼视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他可以用笔记本电脑随意改变飞翼的飞行途径,当时我是很震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各位注意这个跟帖者的类别哦“其他VIP商家”,商家就是商家啊~你用电脑可以,那也得买个监视器备用.....就算他本人不卖监视器,这也足见商家相互之间的团结啊~哈哈~

与大家分享下经验 却被你分析的如此这般 .... .... ...

网友L:
请各位注意这个跟帖者的类别哦“其他VIP商家”,商家就是商家啊~你用电脑可以,那也得买个监视器备用.....就算他本人不卖监视器,这也足见商家相互之间的团结啊~哈哈~
与大家分享下经验 却被你分析的如此这般 .... .... ...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各位注意这个跟帖者的类别哦“其他VIP商家”,商家就是商家啊~你用电脑可以,那也得买个监视器备用.....就算他本人不卖监视器,这也足见商家相互之间的团结啊~哈哈~
与大家分享下经验 却被你分析的如此这般 ....  ...

悲哀啊,想做件好事却被当成了JS,反正信不信由你吧,你愿意多花钱我也没办法。

网友:
严重支持!商人或许本意是好的,但是逐利的本质是不变的,条件反射啊!下意识说出来的话就是维护自身利益的话

网友:
标题

说下楼主你想怎么录像就怎么录吧!自己用电脑在外边录几次试试!我就用海康DVR录像放便!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个人感觉路子最后还是要朝电脑方向走。
以前有位模友发的那个外国人飞的飞翼视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他可以用笔记本电脑随意改变飞翼的飞行途径,当时我是很震撼的。。。。。。

对,我也是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同志们一起努力!!!

网友:
FPV也不一定要录像的,这要看各各人的玩法而定的。
电脑当然强大了,能实现很多功能。
如果无需录像,那么用电脑的时候要带不少东西的。
笔记本工作站如下:
笔记本电脑X1
视频卡X1
笔记本电源X1
电源拖板X1
接收机X1
线材一大堆

而小TV的话:
显示屏X1
3S电池X1
接收机X1
而且这些东西都可以用魔术贴贴到小TV后背,拿起来就能用,而且移动更方便。
而笔记本的话你还要开机,接线,启动程序,调试..............移动麻烦。

网友:
嘿嘿,还好我买了USB转换线,100块搞定,加上笔记本8芯电池不到500元,4小时使用无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也是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同志们一起努力!!!

对的!一起努力,上数传加遥杆是我的终极目标

网友M:
用本夹做一个遮光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本夹做一个遮光罩试试

这个真可以!

网友:
首先,你录制电视信号,那就跟图传信号不是一个档次,信号强度能比么?
笔记本的屏幕亮度,就算是亚光的屏幕,你能保证在室外能看清么?
笔记本的电量消耗,考虑过没?标称的电池使用时间和开了录制软件的使用时间是一回事儿么?另外,你弄个笔记本就是为了实时画面和录制的话,那可真是浪费,等你上了gps ,上了航点,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老兄能提出质疑,我想回答一下你提的问题。
1.因为暂时没有图传的那套东西,所以就拿闭路电视做个测试,主要看电脑录制视频像不像有的人说的那么卡。有时间再弄个模拟摄像头试试。
2.小电视也看不清,很多人加遮光罩,如果笔记本太暗的话也可以自己做个遮光罩。
3.笔记本的待机时间大家心中都有数,用个两三个小时看电影一般没什么问题,而且如果6芯电池不行还可以换成9芯的。我说的用笔记本是针对那些本来就有笔记本的朋友,不用再多掏钱买小电视和DVR的那套设备,不是说为了这个专门买个笔记本。而且笔记本的功能可扩充性大,将来可以上GPS、航电什么的。
如果还有什么说的不对欢迎拍砖。

网友:
 支持电脑采集

网友:
笔记本电池不够给力啊,其他的都好说~~

网友O:
大家都说的这么开心,我也分享一个我的经验吧,我买了个松下CF-29的电脑,在野外阳光下还过得去,电池也能用几个小时,但录像我觉得还是不太可靠,万一死机呢?所以我只用电脑来当显示和地面站,另外还加了个小电视和DRV,,平时只看电脑,但小电视也开着,可以给路人看嘛。。如果电脑出问题了,我马上可以看小电视。只是带多了东西,比较烦人,我平时把小电视DVR都放在车上,不拿回家。。

楼主:
回复 网友O:

请问你用电脑录像死过机没?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我的电脑只作显示,和运行地面站软件,,不录像。。

楼主:
回复 网友O:

要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呵呵。如果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我们今天怎么能吃到这样的美味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大家都说的这么开心,我也分享一个我的经验吧,我买了个松下CF-29的电脑,在野外阳光下还过得去,电池也能用几个小时,但录像我觉得还是不太可靠,万一死机呢?所以我只用电脑来当显示和地面站,另外还加了个小电视和 ...

我觉得既然都FPV肯定上飞控吧,大不了电脑死机后切自动返航风险还是比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P: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觉得既然都FPV肯定上飞控吧,大不了电脑死机后切自动返航风险还是比较小

确实能让它自动返航,但不知道天上的状态会把胆子小的人吓坏的,我也想带少一点东西,最好只带个电脑,什么图传,控,都不用带就更好了。。

网友:
不认为电脑可以的,我觉得就是脑残,现在的高档电子设备都是内置了一个微处理器(CPU类似)而最次的电脑的处理器,也要比他强知不知道N倍了,说不能,真不知咋得来的结论。
可能把电脑应用到无人机的科学家们,都是得了神经病
现在WIN7系统,如果软件没问题,想让他死机都难,如果为了以防万一,不用经过电脑来操控就好了,再说楼主只是说用它来看和录。
人家楼主说的是有笔本的,这样做,从来没说过让没本的人去买本,怎么老是有人看不懂呢?奇怪!
用不用,能玩的开心就挺好啊,但偏有人说不能用,真是奇闻

楼主:
回复 网友Q:

老兄看来的确是认真看贴了的,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感谢理解和支持……

网友:
口水帖无聊!搞清楚地面站和地面录像!脑残是说你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