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台简易切割焊接两用机(与大家探讨等离子切割)

楼主(2011-12-12):
以前发的一个简易焊机贴不知怎么找不到了 最近经常要切割一些异型小板材,线切割机效率实在太低,小板材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就买了一台微型等离子切割机,试用一下切割效果还不错,想改成数控,大家讨论一下      找一些闲置的旧材料,洋垃圾,一台大一点XY行程200mm。小一点的XY行程100mm精度高一些试一下

网友:
坐个沙发,顶顶高手!

网友:
这个改数控的没见过!

网友A:
数控等离子其实就是雕刻机,枪头换主轴就KO了,小功率等离子喷嘴口径小,切薄板效果更好。我就做过一个大得,

网友:
顶楼主重出江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等离子其实就是雕刻机,枪头换主轴就KO了,小功率等离子喷嘴口径小,切薄板效果更好。我就做过一个大得,

会把雕刻机底座烧坏的

网友:
期待楼主拿出作品

网友:
用铝型材框架结构,就不会烧台面了。

楼主:
又快找不到了,翻页好快啊 看来用等离子切割的朋友不多

网友:
网上资料挺多的,有买的成品,最好是到实体店里看看实物,

网友:
我是来取经的

网友B:
有图出来顶得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出来顶得就多了

架子做好了 明天通电试一下 X轴行程200mm Y轴行程200mm   Z轴50mm

网友:
嗯,做工很好啊

楼主:
控制用三轴运动控制器     可直线插补,顺圆插补,逆圆插补。还有十个IO口供焊机的控制 可直接在面板上编程,也可在台式机上编程下 载到控制器

网友:
LZ修行太高深    不懂啊

楼主:
为方便调试,装一个手动控制板

网友B:
哇哇哇!好华丽,这还是人做的东西吗?

网友C:
牛得不可复加!

网友D(2012-01-14):
顶下顶下顶下顶下顶下

网友E:
16楼牛人呀,shiyan厉害的牛人,支持

网友F:
 就和文盲一样,啥也不懂只能光看热闹。

网友G:
大师出马

网友H:
佩服老师傅,学习了。

网友I:
最近有空,准备调试啦

网友J:
期待楼主切割作品

网友K:
请教等离子的切缝很宽的吧?那么小的行程,是做什么工件的呢?

网友L:
佩服老师傅,学习了

网友M:
等离子切割机在工业中一般都要配个弧压调高,通过弧压调高保证割枪与工件的高度,通过高度保证割口的垂直性,。因工件在切割时有变形,割枪通过弧压调高控制做山下运动。 还有个问题,看这个等离子应该是高频起弧的,不知道楼主的控制系统对高频高压脉冲的干扰有多大抗扰性?期待您的成功

网友N:
diy下料确实是瓶颈。对机械强度要求不高是吧。等离子机器会不会冒烟呀?噪音如何?能在楼房利用吗?

网友O:
啥也不懂只能光看热闹。

网友P:
我也是来取经的

网友(2012-03-19):
shiyan   出手  必是  精品

网友:
也来看看热闹

网友:
回复 网友I:

LGK40等离子切割机是接触式引弧的吧,如果工件不平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断弧呀?

网友:
施洋先生的好作品--机电一体化的标准人才

网友:
前辈快更新。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三轴运动控制器看着不错,能介绍一下吗?是G代码还是PLC输入?

网友:
中将出精品,我看傻了.不是一班的强

网友:
小型等离子割薄铁板是可以的,缝并不宽,铁板无任何变型,并且表面特干净。无残渣。因为我经常用,一割就一天,没问题,放心用吧

网友:
这也太牛X了

网友:
昨天看了割1MM厚铁板,缝大概1.8-2MM宽,整齐无残渣。

网友:
机电一体化高手

网友(2012-06-08):
做的专业

网友:
修行太高深    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等离子切割机在工业中一般都要配个弧压调高,通过弧压调高保证割枪与工件的高度,通过高度保证割口的垂直性,。因工件在切割时有变形,割枪通过弧压调高控制做山下运动。 还有个问题,看这个等离子应该是高频起弧的, ...

如果板材足够平整,不用弧压调高也可以,但是不如有弧压调高好用

网友A:
切薄版等离子调高器要关闭,切厚板才打开等离子调高器吧

网友Q:
这个结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