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飞过FMS的阵风

楼主(2011-12-12):
昨天爽飞了F18以后,迫不及待的飞阵风感觉三角翼的应该更好飞(F18也是在手上飞,,可拿在手上扔着飞,刚离手一秒钟,我稍打了点副翼,飞机多然螺旋下坠,猛炸了,奶奶的!
分析下两个原因1:用的天6三角翼的混控,但是感觉舵量太大  飞机速度刚上来点,就有动作失速了。
                        2:涵道风扇卷了点东西,可能效率低了  速度上不来。我把后面的垂直翼固定死了,感觉没必要有影响吗?

老鸟们飞过这机子吗?

网友:
 好可惜的飞机!

网友:
阵风 黑旋风4800 推重比  应该是1比1了,除非是动力方面 是不是不对劲,导致失速的

网友:
这飞机千万小舵量飞 我也是先有的18,最近刚回来的阵风。我的还没飞,朋友的先飞了。降落很飘逸,不用给油门都。但是全油门很灵活,副翼量要小小的才好。

楼主:
是啊 和我分析的一样,可惜新机子已经破处啦,就是天6A的小舵角怎么调啊 三角翼混控模式时

网友:
阵风的舵量一定要小,不然打副翼就跟陀螺样,

楼主:
跪求大哥们怎么搞设置天6A的小舵量啊?问了好几问卖家好像都说不可以

网友:
都飞到这么昂贵的像真机了,何必还抱着6A这种玩具遥控器不放呢?没有电子调节功能的控也就飞飞玩具飞机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直用35频天6B四通控飞涵道像真机的飘过…

网友:
函道飞机能拿在手上扔着飞吗?

网友:
我的阵风是用天8飞的,三角翼混控,副翼用了50%的舵量,升降用80%,机动性已经很不错了,有一次100%起飞后才发现,忘切换了(控上有大小舵切换开关),一动副翼,那横滚的速度吓我一跳,幸亏我及时切换了舵量。所以建议楼主用功能全点的,可靠点的遥控

网友(2012-11-19):
学习了,都是经验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