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 湖上FPV GOPRO

楼主(2011-12-12):
上星期飞了下FPV, 好久没发帖了, 大家参考指教下~

载鸡: 冲浪者
镜头: GOPRO
图传: 800MW 1.2G
控: 天9-2.4G加7通接收

标清视频(56):

1080P视频(IAIDV):

网友:
请问楼主你GOpro的视频输出线 在哪买的?看着想耳机线 啥耳机的?有干扰么?

我用的moto的耳机线有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买4芯2.XXmm 耳机延长线自己改的, 飞的时候有加了2个磁环在连接图传线的两头。 没什么干扰, 建议你买质量好点的线。

网友:
不错!

小飞机有大用途,狗狗也载的下,视频拍得比较稳。很好!所以说大家FPV可以多选择,多创新,不必一味追求神马神机,什么高端设备,只要玩出自己的就好!

网友:
楼主动力什么配置?什么桨

网友:
实时传送效果是啥样的啊,地面站上看有这么清晰?

网友:
飞的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2212-2300KV,5060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时传送效果没那没清, 只有1/4-1/3的那么清吧

楼主:
回复 板凳 hbeckham 的帖子 回复 7楼 蚂蚁小士兵 的帖子

谢谢!

网友:
飞得不错

很稳,很好看,感谢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过奖,只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等我也学学楼主才行。

网友:
很好 很不错
用飞控了吗?

网友:
LZ把电调装上机背,那用长缧丝固定的对插主翼就不方便拨岀来了。
你是让它永久固定的吗?

陈伯

网友:
照片是视频截图还是用照相模式照的?

网友(2012-01-11):
观察了一下  冲浪者容易左右小摇摆 不知道为啥

我的冲浪者也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用飞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翅膀永久固定了, 可靠性提高, 方便性减低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视频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