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DIY高手:关于电脑电源

楼主(2011-12-12):
看了好几个改电脑电源做
充电器
电源的贴子,于是兴致勃勃的买了个二手上普SP-385WB电源,打开就傻眼了,怎么找到5V检测端啊?还有到底要串联什么啊?求高手,不胜感激 QQ:429082772

网友A:
这野折腾 搞不好放烟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了更好,好长时间没看到烟花了,提前庆祝春 节

网友B:
第四根绿色的与黑色短接,电源通电。

网友B:
第四根绿色的与黑色短接,电源起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就是怎么找5V检测端,不然没法大电流输出啊

网友C:
 當一個正式電池充電器都極之便宜的情況之下,
DIY 就是瞎折騰......

网友D:
红线输出5V+
黑线地
黄线12+

网友E:
没电子基础的最好不要改电源里面的线路,在红线5V输出接个光驱做负载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