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的V120D02S试机发现打尾巴十分迟钝

楼主(2011-12-12):
打尾巴太迟钝了,而且转的也慢!是哪没调好吗?接收尾舵量已经快底了

网友:
调节 螺距 调节锁尾拉杆

网友:
用2801控的2622V存在BUG酒那鸟样!

网友:
楼上的,不是吧?

网友A:
三轴上应该有个调节尾舵机延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轴上应该有个调节尾舵机延迟的

自旋迟钝根本不是调节能解决的

接收鸡面板 能调尾舵就一个调节钮 RUDD.EXT 调到最高在拧就爆了

2801 控里面

GYROS 锁尾感度 70%

TRVADJ 的 RUDD "R" "L"  100%(据说应调到最大150%)

RUDD 的 EXP 调到不能在负%了!

网友:
还好没入~~

网友:
看来这次华为推新控真在老控上做文章了

网友:
擦!!垃圾华科尔!!!!!!

网友:
小木,你要淡定啊!

网友:
 三轴尾部陀螺的感度高了?反正我d01那个按钮高了。反应就很迟钝。我基本保持60%感度。。50%就不锁尾了

楼主:
 我解决了!!!!!我用大舵量就可以了,然后把十字舵量接收调小点

网友:
有没有BUG不知道。只知道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锁尾感度越高,自旋速度越慢。
CP,锁尾感度65%正常,75%慢,50%~60%猛

网友B:
想入这个飞机,先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入这个飞机,先了解下

想都不用想,入 mcpx,虽贵但玩起来要比华XX省很多

网友:
mcpx我有,02S我也有!两架飞机飞起来不同的感觉!

网友(2012-04-01):
挺好的,没问题呀!
舵量大就快,小就慢!

网友:
d02s很好,华的改进值得赞赏,和mcpx比较而言,性价比刚刚的。我不太明白,mcpx价格贵很多但是负面声音很少,华的新d02s有很大改进认可声音却不多,市场经济到底该怎么诠释。难道价格确实是价值的一部分么?不买对的,只买贵的。。。

网友C:
[q用的uote]原帖由 adaman777 于 2012-4-1 18:07 发表
d02s很好,华的改进值得赞赏,和mcpx比较而言,性价比刚刚的。我不太明白,mcpx价格贵很多但是负面声音很少,华的新d02s有很大改进认可声音却不多,市场经济到底该怎么诠释。难道价格确实是价值的一部分么?不买对的 ...

没听过MCPX射桨吗,问题那么大还不算负面?声音少不代表好,也可能是用的人少,没人用的话,负面声音绝对是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q用的uote]原帖由 adaman777 于 2012-4-1 18:07 发表
d02s很好,华的改进值得赞赏,和mcpx比较而言,性价比刚刚的。我不太明白,mcpx价格贵很多但是负面声音很少, ...

中國人都最歡進口貨,MCP有多少問題也像聽不見,iPhone有問題也槍著要買,呵呵

网友:
对国产货却很刻薄,几乎零容忍。

网友:
我两个机子都买过用过。再让我选一次我会毫不犹豫选mcpx,对120d02s连正眼也不会瞧。120便宜是不错,但加上后期的无止境的配件却一点也不便宜。

网友D:
不是对国产货刻薄,华XX不能代表国货的水平。如果他真的代表了国货的水平,那真是国货的悲剧。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D:
不是对国产货刻薄,华XX不能代表国货的水平。如果他真的代表了国货的水平,那真是国货的悲剧。
个人认为华科尔在迷你直升机模型里还是占有很重要的一席。国产货只会山寨山寨再山寨的今天,华科尔创新还是很快半年一款新机。或许以前的飞机不怎么样,但最近的飞机都不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一下是不是把尾舵DR打下来了?

网友:
华的配件就一个字贵!而且老机还不好买配件

网友:
没有华科尔  我不会坚持玩鸡鸡到今天  虽然也感受到了华科尔的一些让人闹心的问题  可真真的是我的要求在变 当初玩个共轴双桨鸡都乐得屁颠屁颠的

MCPX也入了 我承认是比华鸡高个档次 但外观却真心不好看       所以综合考量   华鸡并不是那么差  特别是那几个改造高手 华鸡也省钱的

网友(2012-05-08):
飞了一星期120了,没明白大家说的差在哪里啊,难道是和mcpx比谁耐炸么?

网友:
调节锁尾拉杆

网友:
120D02S:em26: :em26: :em26:
MCP:em26: :em26:
GCP:em26:

网友:
刚入的V120D02s,在家里得瑟的时候撞了一次鞋柜,撞了一次墙,撞了一次烛台。每撞一次,我都以为要修机了,没想到啥也没坏。感觉相当经撞。买了一堆配件,还没用上:)。

这个机飞起来让我相当满意,与450飞行感觉差不多。我本来也是想天气不好的时候在家里飞飞,达到目的了。这两天飞这个多,飞450反而少了。

网友:
我手上也是02S,很不错的轴动120啊,很稳,动力也足够,原厂就无刷,除了炸坏要修机,我看几乎都没有升级件要买的啊。
MCPX我没玩过,不妄下定语。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命不好啊,我怎么每装一次都要修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