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亚拓500十字盘的鱼眼比较紧

楼主(2011-12-12):
为什么亚拓500十字盘的鱼眼要设计的比较紧?飞越却很松?

网友A:
请教,什么是十字盘的鱼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什么是十字盘的鱼眼
\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一看LS两位不飞直机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天冷了的原因,我的YT450也是

网友:
表示飞越的很紧。掰都很困难。

网友B:
紧是因为,加工没加工好就出货了。
你运气非常不好!

网友:
鱼眼轴承-。-紧了用久了就松了,松的用久了就只能换了-。-
以前松的厉害虚伪大了还要来点502将就用用额-。-

网友:
紧了还不好好,精度高啊,虚位小啊~用用就都松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紧是因为,加工没加工好就出货了。
你运气非常不好!
如果买到松的产品就不合格啦,松了有虚位的

网友:
鱼眼就是主轴穿过的万向球头

网友:
同意7楼意见

网友:
引用一句給力的話:“日多就松了。。“

网友:
处女一般都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