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电机撞了下,求救啊

楼主(2011-12-12):
电机
垂直撞了下,我吧外转子拆下来,轴不转,线圈发热,能听见轻微的滴滴响声,
各位大侠,还有的救吗?

网友A:
固定翼 小电机 也就几十块钱,LZ还是重新买个好了

网友B:
问题应该不大 是不是轴弯了

网友C:
自己慢慢检查吧

楼主:
轴么有弯啊...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把电机拆了又安好, 结果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