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粒灯芯打算夜航,不知道能直接用4.2V么?

楼主(2011-12-12):
(无正文)

网友:
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
要按LED的功率串联限流电路或简单的限流电阻,直接上4.2V不烧也亮不了多久~

网友A:
质量好的话,一般6v以下没问题,我家有几颗日本原装的,3节5号电池无压力

网友:
要限流的,不能直接接电池,相当于最大功率,led很快光衰,烧坏

网友:
怎么安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好的话,一般6v以下没问题,我家有几颗日本原装的,3节5号电池无压力

3节5号电池最高才4.5V,加上普通电池内阻大,这种大功率LED的电流也大,实际供电电压可能会降到3.6V左右,恰好是LED的额定供电电压,当然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科瑞的led不知是什么型号,不过看着像R5,这种led都有专用驱动板,4.2v驱动,夜航的话一个就够了,这种led亮度惊人。

驱动板

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