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KM受低气温影响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12-12):
WKM中的气压计、指南针、GPS、加速度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等,哪一个会受到气温影响?为什么大家认为低温会造成不稳定等问题?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请问WKM不受低气温影响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B:
我认为是气压计与GPS会造成影响,个人理解。

网友C:
应该是气压受影响的,罗盘、GPS、加速等不应该收温度影响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传感器肯定是有工作温度要求的,猴子的说明书上明确的工作低温是零下5度,XA的P目前测试温度好像是零下20多.....

网友D:
关键电子器件的任何一个都能导致低温实效。
一般认为GPS可以工作的,罗盘芯片也没啥问题,但给他们供电的器件一样可以导致 他们工作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