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 Charging Manager(充电管理器)

楼主(2011-12-12):
随着近一年来电动模型的普及,大功率充电器的问世随之而来就是外场电源问题。随着扩大模友各类供电站出现管理和维护供电站成了大问题,经过一年多的试验FIREFLY RC CHARGINGMANAGER(充电管理器)完成了。
一、功能说明:
2.1传统功率计:显示V(电压)A(电流)W(功率)Ah(容量),显示数据分为即时及瞬间两种;
2.2进阶功率计:显示最大8CELL电压及曲线图、容量表、温度计(电池MOSFET两个探头)
2.3电源开关:内部有6MOSFET用来控制电源的输出及报警断开用,设计最大电流为100A(包括比流器)
2.4充电保护:过电流、过电压、过温、过放(低压)的保护,可设定报警门槛值并自动断开电池及关闭电源;
2.5预约充电:设备可设置一周任何一天内任何时间自动开机充电,时间到自动打开电源供应器,充饱自动断电,异常时会尝试管重试(例如出现ERR CODE)
2.6PL8操作:可操作PL8充、放、保存、显示PL8即时数据及绘制充电曲线图(注:此操作为唯读,并无写入功能);
2.7充电管理:充电完成自动记录电池使用趟数及累计Ah,可管理6组电池,并记录电池充电取样数据于Flash内;
2.8扩充:可外接放电模组(测试中),分为1000W500W两种,可多台并联以增加W数。

网友:
全自动了啊,挺高级的!

楼主:
目前只对PL8充电器兼容,下步会写入其他充电器。

楼主:
连接视频

连接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5NTc3Nzg4.html
[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5NTc3Nzg4.html[/wmv]

楼主:
二、连接说明:
1.1DC Input210AWG的线,用来接到充电站或电源供应器;
1.2DC Output210AWG的线,用来接到充电器或放电器的输入端;
1.3CELL为一个8S JST头,接到充电站的分压线(会附一条8S7S延长线用来兼容目前7S充电站);
1.4DC 9-32SW1ON,则设备电源由本接头供应(需DC9-32V之间),用途为当放电器只接1S为输入,无法提供DCtoDC足够电压,或是仅供PL8显示及操作用就不必接那410AWG的粗线;
1.5PL8 COM利用3PinJR延长线接到PL8的通讯端口;
1.6USBSW2ON时,则为电脑连接模式,可通过USB下 载新固件或上传数据用。此时由电脑对设备供电,不需插电池,若SW2OFFUSB无效;
1.7TMP感温探头,请接到充电站內部的电池;
1.8EXP1为一个3Pin头,用来控制电源供应器的启动与关闭及外部报警信号,脚位(1=电供、2=报警、3=负极)
1.9EXP2为一个5Pin头,用来接到扩充设备用(例如放电器),脚位(1=PWM12=PWM23=AD Out14=AD Out25=AD In1)
1.10EXP3未引出(在设备内),用来扩充其他设备用,为一些SPI/ADC/PWM/CLK/IO

楼主:
三、操作介面:
使用触摸方式操作,支持繁体、简体、英文三种语言的切换(在示范的图片中有些是英文,有些是中文,这只是示范而已)。由于LCD不大,要进行设定页的设置时,使用触控笔效果会比较好。各项目说明:
主选项分为四个页面:[电源状态][充电操作][充电状态][设置]
设置页又分六个页面:[操作记录][预约充电][校准][报警及设置][容量表][其他]
3.1[电源状态]:如图一
输出:显示目前电源(充电站)的电压V、电流A、功率W、溫度
瞬间:记录输出之瞬间值,电压V为最小值,其他为最大值
分压:每个CELL的电压值
容量:依据电池特性不同,所以采用容量表设定方式运动,以显示目前剩余之容量
Ah:目前已使用的Ah,若为充电(反向)则为充入之Ah
重设:将曲线图及瞬间值归零
曲线图:将电压的变化以图来显示,左方有标示电压刻度

楼主:
3.2[充电操作]如图二
充电:按下该键,会以设定的模式对电池充电(预设为模式3)
放电:按下该键,会以设定的模式对电池放电(预设为模式3)
保存:按下该键,会以设定的模式对电池做保存(预设模式25,充电站的保存也使用本模式)
充电站:按下该键,会以设定的模式对充电站充电(预设模式为模式24)
开机、关机:打开或关闭电源输出,包括电源供应器(如果有的话)
电池A~E、电站:用来记录电池用的,一般电池有5组、充电站1组,可点选要使用那一组
趟数:记录电源趟数,充电完成自动累加,也可使用(+-)来手动设定
Ah:记录电池已使用的Ah,充电完成自动累加,也可使用(+-)来手动设定
+-:对游标游标指到的地方做累加或递減
0:将游标指到的数字归零
*151050100:递增或递減的量,按下该键会以15105010015...输流出现

楼主:
3.3[充电状态]如图三 (:此页数据是来自PowerLab8充电器)
电源:显示目前电源(充电站)的电压V、电流A、功率W,左方会显示目前进行的操作
电池:显示正在充电电池的电压V、电流A、功率WmAh充入容量
分压:每个CELL的电压值
容量:显示目前电池之容量
时间:充电、放电所经过的时间
曲线图:将电压的变化以图来显示,左方有标示电压刻度

楼主:
3.3[设置]又细分为6页,说明如下
3.3.1操作记录(1/6):(图四)
此页会记录使用者操作的情况,按一下上半部则往上翻一页,按下半部则会往下翻一页,最下方为“目前页数、最大页数”(注:当记录太长时会自动把旧的删掉以插入新的一行,按下“重设”则记录全部清空)

楼主:
3.3.2预约充电(2/6):如图五
此页是用来设定预约充电,预约时间一到会先打开电源供应器,电压稳定后会接着操作PL8对充电站充电,充电完成会自动把AC电源关闭。若无法顺利充电(例如出现ERROR CODE或进入保護模式以500mA慢充),会尝试关闭重新操作一次,直到顺利充电为止。
注:唯出现报警(例如过流、过温、过充),将自动关机不再尝试。
最上方是目前日期及时间,设备内建一个钮扣电池就是用来让这个系统时间运行,时间只用于记录及预约充电,若不使用此两项功能,也可以把电池拔掉,并不会影响设定及操作。
按键说明如下:
“开始”:按下本键可立即执行预约充电,也可以用来测试所有接线是否正常
V”:按下星期左方的空格可以勾选是否启动预约充电,再按一次则取消选择
+-”:用来调整时间
“充电”:选择充电站的充电模式,预约为模式为模式24

楼主:
3.3.3校准(3/6):(图六)
此页是用来校准量测数值,当量测到的数值与实际不符时,可利用本功能校准。每个项目校准方式都是一样的。
范例:CELL1 4173&990 [+] 4.163 [- ]
4173ADC电路所量测到的值(其实就是4.173V),而@990就是我们设定的差距调整值(1000为中值,小于1000则为减)若要以PL8(或自己的精密电表)为准,此时我们可以记下PL8(或电表)显示的值,再按下[+][-]键把数值调成一样即可。
注:其中“电流”这个值比较特殊,因为设备用的比流器支持双向,电流可正向或逆向,例如放电就是逆向,充电就是正向。
有时还需调整零值(就是没电流所取得的值),理论上是2500(0~2.5V为逆,2.5V~5.0V为正)。说了一堆,其实只要在没有电流情况下,按下“电流”这两个字,就自动校准完毕了。
右方的“*10”为调整刻度,连续按会以*1,5,10,50,100,1,5,...轮流出现,如果不小心调乱了,可按“预设”来还原。

楼主:
3.3.4报警及设置(4/6):(图七)
此页是用来设定报警门槛,细项说明如下:
过充电压:当任一CELL电压大于此值则报警,预设Lipo4.30V,若使用Li-Fe可设为3.75V
过放电压:当任一CELL电压小于此值则报警,预设Lipo3.00V,若使用Li-Fe可设为2.80V
过流設置:当充电(或放电)电流大于此值则报警,预设60A,最大为100A
闭置时间:没有操作(碰触LCD)超过设定时间则进入省电模式,预设600秒(10分钟)
报警关机:当有报警发生,要经过多少时间(秒)会自动关闭系统,预设15
充电:请选择PL8最常用的模式来充电(或放电),若临时要使用其他模式,可直接操作PL8,也是一样的可以同步显示。
保存:请选择PL8用那个模式来保存,此模式也是可做为充电站的电压保存模式。
充电站:请选择PL8用那个模式来对充电站充电
语言:目前支持繁体、简体、英文三个语言

楼主:
3.3.5容量表(5/6):如图八
此页是用来设定充电站电池电压与容量的关系,一般Lipo100%容量为4.200V,而3.850V50%容量,但由于电池化学特性的不同,例如充电站通常使用低C数电动车用的电芯,其50%容量为3.700V,而不是3.850V,又有些电池50%3.900V,为了准确显示目前容量,本系统采用容量表设定方式。

楼主:
3.3.6其他(6/6):如图八
此页主要为测试开关用途校准时间,校准方式:
[ 递减区

[ 递增区

范例:2011-09-14 23:21:46
直接点日期(或时间)的上方则该项会减1,若下方则加1,例如点2011的上方则2011变为2010,例如点21下方则变为22

网友:
有点意思。

Com Port 控制 PL8 是否只能控制其启/停,而不能设置电流/截止条件/平衡等充电参数??

PL8上预先设好的20个 Profile 能调用么?

网友:
我在RCTW看了好几个月了,一直犹豫没有下手
功能是很强大,但是对于我来说不是必须的,还有就是出外场又多了个设备,携带不方便。
不过,如果是开源的,我一定搞一个玩玩

楼主:
RC Charging Manager设置视频

RC Charging Manager设置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5MjQyOTQ0.html
[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5MjQyOTQ0.html[/wmv]

网友:
关键是在实际使用当中起了多大作用,价格是多少,解决了那些问题。对我来说最需要的是一个充电站的保护监测装置,能配置充电站参数,充电站的保护电压,其他的充电器都能显示。

网友:
又有的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