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分配问题

楼主(2011-12-12):
如果飞机要用60a电流,两块
电池
并联,那么两块电池提供的电流如何分配?各分一半?能支持30a放电的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A:
若两块电池的物理参数完全一致,那各分担一般。
若两块电池的物理参数有差异,就不会均匀分担了。
比如:两块电池的电压、容量虽然一致,但内阻一大一小,那么内阻小的相对会分担更多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