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50E和30E 配置

楼主(2011-12-12):
没玩过大飞机  老总要我写一份50E和30E设备采购清单   不知道多大的电机和电调还有电池  忘大家帮帮忙 告诉小弟下配置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老总要你采购????你们是厂家?

网友:
50E:
电机:900W-1000w的,如双天的42XX,朗宇的37xx
电池:4-6S
电调:6S下50-60A;4S下60-80A

30E:
电机:500-600W,如朗宇的28XX,双天的3542
电池:3-4S
电调:40A左右

我随便说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河马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模型公司   厂里要试飞新机型

网友:
50E:配桨 13*6~14*6
电机:900W-1000w的,如双天的42XX,朗宇的37xx
KV值
4S:750-850
5S:575-750
6S:500-510-522

30E:配桨11寸为主
电机:500-600W,如朗宇的28XX,双天的3542
KV值:3-4S
800-1200左右

网友:
虽然我自己是用1150W的双天5050电机(KV575-5S电压),配到15*8桨飞我的50E,我喜欢大一级动力飞

楼主:
回复 网友C:

50E的马达霜天42XX 能给个具体型号吗

网友:
标题

我配的4255(505kv)的,14×5的桨,33a最大拉力3kg,14×7的桨42a最大3.5kg拉力,最终选定14×7参数够全吧。

网友:
双天旧版的马达4250 KV510、5050 KV575我都用过。
桨可以用14*7,后者用14*7-15*8都可以。电流、拉力没测过,2KG的飞机飞的很轻松,1/2油门过点就可以垂直上升。

网友:
那么50E和30E机的翼展是多大呀
这些还是不咋明白,谁能解释下吗

网友:
哈哈,不用多解释啦,直接买到手,飞飞就懂啦,天天研究多累啊,实践出真知!

网友:
嘿嘿 我的50E刚装好  配置是60A电调 双天4250CA-10  510KV  APC14*7桨 2200mah 25C 6S电 起飞重量2060克

网友:
如果是翼展1米5左右的大50E,电机可以用5050级别,kV380~400的。6S电池下,桨可以顶到15~16寸,转速低,效率特别高,电流特别小。

网友:
楼上的楼上,你的视频  。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 和我一样啊  我也喜欢新飞机先当车开一会才舍得飞

楼主:
对了大家都只说了电机和浆了  再说说电调啊 还有用多少S的电池啊

网友:
以3D机为例
50E=4020KV510+APC14X7 +6SMAN+80A
30E=2836KV1000+APC12X6+3SMAN+60A
我以上说的电机型号都是按定子尺寸标注的,有些厂家可能不这样标注,就象双天的4250就相当于我说的4020差不多,具体你可以咨询卖家。
具体选择动力有这样几个方面
1,根据飞机级别重量选择合适功率的电机,电机主要看定子尺寸就是做功面积,这是一个级别。尽管不同牌子的电机会有效率的区别,但是在一个级别基础下注定他们不会区别巨大。
2.选好电机,就根据电机的KV值搭配电池,简单的说就是KV乘以电压=1W-1.5W转
3.然后就是根据你的电机搭配电池后的转数来选桨。转数低的可以选额定内的大尺寸,转数高则相反
4。在动力搭配要注意一个原则,桨要在电机额定负载能力下选尺寸和螺距居中的桨,电调要选电机要求的最大电流以上,这样永远不会出问题。
这些配置的规格,电机KV,电压,桨的规格,其中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在一定范围内效率不会偏差很大,具体的搭配可以看个人的喜好和方便条件。
比如50E的配置可以这样转换
50E=4020KV1000+APC14X7 +3SMAN+80A
50E=3030KV650+APC14X7 +5SMAN+80A
50E=4020KV510+APC15X8 +5SMAN+80A
关于动力的搭配其实很多,3D要大尺寸小螺距,竟速可能就要大螺距桨,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完的,但是第4点是很重要的,以后在飞行中你会少很多出问题的几率。更多的还是自己体会,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十分感谢LS 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