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H的LED灯显示疑问

楼主(2011-12-12):
每次降落的过程,LED都会显示蓝色,蓝色应该是失控保护了,但视频中,直机并不是这样。
因为多次降落,不是每次都拍了视频,偶尔也会出现双红一紫,或者一红一紫,或者黄色的显示。
上午在起飞搜满星的情况下(全紫灯),起飞过程中,GPS信号转为双红一紫。起飞之后,直机还是可以稳定的空中定点。
请DJI帮忙分析一下。
13号外加清楚点视频。
ht

网友:
冬天了,logo静电线有没有装?没装容易蓝灯

至于红灯,可能GPS不稳定吧,短时间的无所谓

楼主:
谢谢,先把静电线装上,明天继续。

网友:
其他牌子的机子没有静电线要紧吗?

楼主:
昨天晚上把静电线装上,另外给舵机外线加了屏蔽套。
上午试机,问题依旧。
另外发现一个很有有趣的状况。。
原先定速50,现在把电调定速降到45,LED恢复正常。但GPS模式下,空中不能定位了,怪了怪了。。。。

网友A:
你好,仔细看会发现每次在GPS模式下熄火的时候蓝灯出现,这个是自主熄火的标志,你可以试试取消调产软件里的中位设置蓝灯就不会出现啦

楼主:
谢谢6楼朋友, 按照你说的取消中位设置,蓝灯现象消失。
可是取消了中位设置,就不能自主起降了, 这算是个BUG吗?
是否还有其他的朋友,也出现这样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仔细看会发现每次在GPS模式下熄火的时候蓝灯出现,这个是自主熄火的标志,你可以试试取消调产软件里的中位设置蓝灯就不会出现啦

经DJI确认降落时蓝灯的解释是这样的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朋友。

楼主:
  谢谢大疆售后,电话里仔细的解答。视频中出现的情况是正常的,终于可以放心爽飞。

网友:
你升級了新軟件嗎..?

楼主:
最新版本!